[开发工具] 关于AHB和APB总线知识

楼主(2023-12-24):
AHB:Advanced High-performance Bus,即先进的高性能总线。

APB:Advanced Peripheral Bus,即先进的外围(外设)总线。

上面说了系统总线的架构引伸出来的就是AHB和APB总线,那为什么要讲述AHB和APB总线呢?

我们操作的外围设备一般都是位于AHB和APB总线上,而AHB可以引伸出AHB1、AHB2,甚至AHB3。同样APB也存在APB1、APB2等。

比如,USART1外设位于APB1总线上,GPIOA位于AHB1高速总线上。

请注意参考手册中“AHB/APB 总线桥”这一小节,有一条重要的内容:每次芯片复位后,所有外设时钟都被关闭( SRAM 和 Flash 接口除外)。使用外设前,必须在 RCC_AHBxENR 或 RCC_APBxENR 寄存器中使能其时钟。

网友A:
操作的外围设备一般都是位于AHB和APB总线上

网友A(2024-01-24):
USART1外设位于APB1总线上

网友B:
AHB主要用于高性能核心组件之间的高速通信,如CPU、SRAM、Flash存储器以及DMA控制器等。

网友C:
在STM32中,AHB总线的时钟(HCLK)‌是系统时钟,其频率取决于系统时钟源,如外部晶振或内部RC振荡器,并通过PLL进行倍频以达到所需的频率。而APB总线则分为APB1和APB2,它们分别运行在较低和较高的频率上。APB1的最高频率通常不超过36MHz,而APB2可以达到72MHz,这意味着连接到APB2的外设可以支持更高的操作频率。

网友D:
APB(Advanced Peripheral Bus)是一种外围总线,主要用于连接低带宽的外设,如UART、I2C、ADC等。APB总线架构不像AHB支持多个主模块,它只有一个主模块,即APB桥。APB总线能够降低系统复杂性和成本,因为它使用相对较低的频率和功耗。在STM32系统中,APB总线负责连接低速外设,实现外设之间的通信和控制。

网友E:
AHB(Advanced High-performance Bus)总线是一种高速总线,主要用于连接高性能模块,如CPU、DMA和DSP等。AHB总线由主模块、从模块和基础结构(Infrastructure)3部分组成,整个AHB总线上的传输都由主模块发出,由从模块负责回应。AHB总线支持多个主模块和从模块,并且具有高带宽和低延迟,可以满足高性能模块之间的数据传输需求。

APB(Advanced Peripheral Bus)总线是一种低速总线,主要用于连接低速外设,如UART、1284等。APB总线的总线架构不像AHB支持多个主模块,在APB里面唯一的主模块就是APB桥。APB总线分为APB1和APB2两个部分,其中APB2负责连接高速设备,如AD、I/O、高级TIM、串口1等;而APB1则负责连接低速设备,如DA、USB、SPI、I2C、CAN、串口2345、普通TIM等。

网友F:
RCC通过配置相关的寄存器来控制各个总线上的时钟使能,从而实现对设备的时钟控制。

网友G:
AHB总线是一种高性能、低延迟的总线,用于连接STM32内部的高速外设和存储器。AHB总线的主要特点如下:

数据宽度:AHB总线的数据宽度为32位,支持高速数据传输。
时钟源:AHB总线的时钟源通常来自于系统时钟(SYSCLK)或其他高速外部晶振。
总线矩阵:AHB总线通过一个总线矩阵(Bus Matrix)进行组织,将AHB主设备(如CPU、DMA等)和AHB从设备(如SRAM、Flash等)连接起来。总线矩阵负责处理总线访问请求,确保数据传输的正确性和高效性。
分频器:AHB总线的时钟可以通过分频器进行分频,以满足不同外设的速度需求。

网友H:
AHB总线上的主设备可以通过AHB/APB桥控制APB总线上的从设备。
APB总线上的从设备可以通过APB总线主设备控制,也可以通过AHB总线主设备控制,但后者需要通过AHB/APB桥。

网友I:
AHB负责处理高速核心组件间的通信,而APB则服务于速度要求不那么高的外设。

网友J:
AHB和APB通过分层结构实现了灵活高效的系统资源分配,保证了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和性能。

网友H:
AHB(Advanced High-performance Bus)是一种高性能总线,主要用于连接高性能模块,如CPU、DMA和DSP等。

网友K:
AHB总线通常运行在更高的频率,以满足CPU与片上高速内存和内部外设间高效的数据交互需求。

网友L:
AHB和APB总线在STM32系统中协同工作,确保数据在不同模块之间的高效传输。

网友M:
总线矩阵使用轮询算法或优先级算法来处理总线请求

网友N:
STM32的AHB和APB总线是两种不同的总线类型,它们在STM32微控制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网友O:
AHB总线具有高带宽和低延迟,可以满足高性能模块之间的数据传输需求;而APB总线则具有较低的速度和简单的架构,可以满足低速外设的连接需求。

网友P:
APB总线则是外围总线,主要用于低带宽的周边外设之间的连接。与AHB不同,APB不支持多个主模块,其唯一的“主模块”是APB桥,它负责与AHB总线通信,并将数据传输到各个APB从模块。APB总线适用于如UART、SPI、I2C等外设,这些外设通常不需要太高的传输速率。

网友Q:
在STM32微控制器中,AHB和APB总线通过AHB/APB桥(AHB to APB bridge)相连。

网友R:
AHB和APB总线通过一个称为“总线矩阵”的组件相互连接。

网友L:
AHB总线是一种“系统总线”,主要用于高性能模块(如CPU、DMA和DSP等)之间的连接。AHB总线的特点是具有较高的传输速率和较大的带宽,能够支持多个主模块,并且总线上的传输由主模块发起,从模块响应。这种总线架构适合于处理大量的数据和快速传输需求。

网友S:
AHB总线提供高性能的数据传输,适合连接高性能模块,而APB总线则适用于低带宽外设的连接和控制。

网友T:
在STM32微控制器中,AHB(Advanced High-performance Bus)和APB(Advanced Peripheral Bus)是内部总线架构的两种主要类型,用于连接不同组件并实现数据传输。

网友U:
STM32微控制器的内部总线结构包括AHB(Advanced High-performance Bus)和APB(Advanced Peripheral Bus)两种总线。

网友V:
总线矩阵负责处理来自AHB和APB的访问请求,确保数据传输的正确性和高效性。

网友W:
相对于AHB,APB的带宽较低,因为其设计目的是为了节省资源并为低速外设提供足够的通信能力。

网友X:
AHB总线用于连接高性能模块,而APB总线用于连接低速外设。

网友L:
这两种总线的设计旨在优化不同外设之间的数据传输,满足高性能模块与低带宽外围设备之间的需求。

网友Y:
APB是连接到AHB总线的一个二级总线系统,用于连接相对低速的外设,如GPIO、UART、SPI、I²C、ADC、定时器等。
APB分为APB1和APB2两个子总线,在某些STM32系列中,APB1和APB2可以运行在不同的时钟频率下,以便根据外设的实际需要来调整性能和功耗。

网友Z:
当STM32的系统时钟设置为72MHz时,HCLK即为72MHz,而APB1的时钟则为36MHz,APB2同样为72MHz。这种配置确保了高性能外设能够充分利用AHB总线的优势,同时为低性能外设提供了适当的传输速率。

网友X:
APB总线的时钟同样可以通过分频器进行分频,以满足不同外设的速度需求。

网友AA:
rcc经由过程设置装备摆设相干的寄存器来节制各个总线上的时钟使能,从而实现对于装备的时钟节制。

网友AB:
AHB负责处理高速核心组件之间的通信,而APB服务于速度要求较低的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