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程序运行时堆区和栈区的分配

楼主(2023-12-23):
栈(stack):是自动分配变量,以及函数调用所使用的一些空间(所谓的局部变量),地址由高向低减少;
堆(heap):由malloc,new等分配的空间的地址,地址由低向高增长。

看看下面一段代码: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void main()
            {
            int a;
            int b;
            int *p1
            int *p2;
            cout << &a << endl << &b << endl << &p1 << endl << &p2 << endl ;
            //结果显示:0012FF7C,0012FF78,0012FF74,0012FF70;可见,栈中的地址是减少的
            int *p3=new int[1];
            int *p4=new int[1];
            cout<<p3<<endl<<p4<<endl;
            //结果显示:003907A8,003907E0;可见,堆中地址是增加的
            }

有一点应该注意:频繁使用heap 会产生内存碎片,而按照堆栈的先入后出原则,即先申请的后释放原则可以有效地避免在堆中产生碎片。
栈区中的局部数据占有的空间在函数结束后会自动释放,而堆中的要由程序员手动释放。

堆和栈中的存储内容

Stack栈: 在函数调用时,第一个进栈的是主函数中  函数调用语句的下一条可执行语句的地址,然后是函数的各个参数,然后是函数中的局部变量。注意静态变量是不入栈的。

当本次函数调用结束后,局部变量先出栈,然后是参数,最后栈顶指针指向最开始存的地址,也就是主函数中的下一条指令,程序由该点继续运行。
heap堆:一般是在堆的头部用一个字节存放堆的大小。堆中的具体内容由程序员安排。

程序的内存分配

一个由C/C++编译的程序占用的内存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栈区(stack)— 由编译器自动分配释放 ,存放函数的参数值,局部变量的值等。与数据结构栈类似

2、堆区(heap) — 一般由程序员分配释放, 若程序员不释放,程序结束时可能由OS回收 。注意它与数据结构中的堆是两回事。

3、全局区(静态区)(static)—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的存储是放在一块的,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在一块区域, 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未初始化的静态变量在相邻的另一块区域。 - 程序结束后有系统释放

4、文字常量区 —常量字符串就是放在这里的。 程序结束后由系统释放

5、程序代码区(text)—存放函数体的二进制代码。

引用的一个例子:
            //main.cpp
            int a = 0; //全局初始化区
            char *p1; //全局未初始化区
            main()
            {
            int b; //栈
            char s[] = "abc"; //栈
            char *p2; //栈
            char *p3 = "123456"; //123456\0在常量区,p3在栈上。
            static int c = 0; //全局(静态)初始化区
            p1 = (char *)malloc(10);
            p2 = (char *)malloc(20);
            //分配得来得10和20字节的区域就在堆区。
            strcpy(p1, "123456");
            //123456\0放在常量区,编译器可能会将它与p3所指向的"123456"优化成一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