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volatile关键字

楼主(2023-12-23):
volatile关键字是一种类型修饰符,用它声明的类型变量表示可以被某些编译器未知的因素更改,比如:操作系统、硬件或者其它线程等。遇到这个关键字声明的变量,编译器对访问该变量的代码就不再进行优化,从而可以提供对特殊地址的稳定访问。

使用该关键字的例子如下:
int volatile nVint;  当要求使用volatile 声明的变量的值的时候,系统总是重新从它所在的内存读取数据,即使它前面的指令刚刚从该处读取过数据。而且读取的数据立刻被保存。

例如:

volatile int i=10;
int a = i;
...
//其他代码,并未明确告诉编译器,对i进行过操作

int b = i;  volatile 指出 i是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每次使用它的时候必须从i的地址中读取,因而编译器生成的汇编代码会重新从i的地址读取数据放在b中。而优化做法是,由于编译器发现两次从i读数据的代码之间的代码没有对i进行过操作,它会自动把上次读的数据放在b中。而不是重新从i里面读。这样以来,如果i是一个寄存器变量或者表示一个端口数据就容易出错,所以说volatile可以保证对特殊地址的稳定访问。
  注意,在vc6中,一般调试模式没有进行代码优化,所以这个关键字的作用看不出来。下面通过插入汇编代码,测试有无volatile关键字,对程序最终代码的影响:
  首先,用classwizard建一个win32 console工程,插入一个voltest.cpp文件,输入下面的代码:

#include
void main()
{
int i=10;
int a = i;

printf("i= %d\n",a);
//下面汇编语句的作用就是改变内存中i的值,但是又不让编译器知道
__asm {
mov dword ptr [ebp-4], 20h
}

int b = i;
printf("i= %d\n",b);
}      然后,在调试版本模式运行程序,输出结果如下:

i = 10
i = 32然后,在release版本模式运行程序,输出结果如下:

i = 10
i = 10输出的结果明显表明,release模式下,编译器对代码进行了优化,第二次没有输出正确的i值。下面,我们把 i的声明加上volatile关键字,看看有什么变化:

#include
void main()
{
volatile int i=10;
int a = i;

printf("i= %d\n",a);
__asm {
mov dword ptr [ebp-4], 20h
}

int b = i;
printf("i= %d\n",b);
}      分别在调试版本和release版本运行程序,输出都是:

i = 10
i = 32这说明这个关键字发挥了它的作用!

网友A:
我主要用在防止编译器优化,一般开深度优化总是莫名其妙被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