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extern声明

楼主(2023-12-23):
C 语言之extern声明辨析
 1 基本解释

  extern可以置于变量或者函数前,以标示变量或者函数的定义在别的文件中,提示编译器遇到此变量和函数时在其他模块中寻找其定义。

  另外,extern也可用来进行链接指定。

 2 问题:extern 变量

  在一个源文件里定义了一个数组:

char a[6];

  在另外一个文件里用下列语句进行了声明:

extern char *a;

  请问,这样可以吗?

  答案与分析:

  1)、不可以,程序运行时会告诉你非法访问。原因在于,指向类型T的指针并不等价于类型T的数组。extern char *a声明的是一个指针变量而不是字符数组,因此与实际的定义不同,从而造成运行时非法访问。应该将声明改为extern char a[ ]。

  2)、例子分析如下,如果a[] = "abcd",则外部变量a="0x61626364" (abcd的ASCII码值),*a显然没有意义,如下图:

  显然a指向的空间(0x61626364)没有意义,易出现非法内存访问。

  3)、这提示我们,在使用extern时候要严格对应声明时的格式,在实际编程中,这样的错误屡见不鲜。

  4)、extern用在变量声明中常常有这样一个作用,你在*.c文件中声明了一个全局的变量,这个全局的变量如果要被引用,就放在*.h中并用extern来声明。

 3 问题:extern 函数1

  常常见extern放在函数的前面成为函数声明的一部分,那么,C语言的关键字extern在函数的声明中起什么作用?

  答案与分析:

  如果函数的声明中带有关键字extern,仅仅是暗示这个函数可能在别的源文件里定义,没有其它作用。即下述两个函数声明没有明显的区别:

extern int f(); 和int f();

  当然,这样的用处还是有的,就是在程序中取代include “*.h”来声明函数,在一些复杂的项目中,我比较习惯在所有的函数声明前添加extern修饰。

 4 问题:extern 函数2

  当函数提供方单方面修改函数原型时,如果使用方不知情继续沿用原来的extern申明,这样编译时编译器不会报错。但是在运行过程中,因为少了或者多了输入参数,往往会照成系统错误,这种情况应该如何解决?

  答案与分析:

  目前业界针对这种情况的处理没有一个很完美的方案,通常的做法是提供方在自己的xxx_pub.h中提供对外部接口的声明,然后调用方include该头文件,从而省去extern这一步。以避免这种错误。

  宝剑有双锋,对extern的应用,不同的场合应该选择不同的做法。

 5 问题:extern “C”

  在C++环境下使用C函数的时候,常常会出现编译器无法找到obj模块中的C函数定义,从而导致链接失败的情况,应该如何解决这种情况呢?

  答案与分析:

  C++语言在编译的时候为了解决函数的多态问题,会将函数名和参数联合起来生成一个中间的函数名称,而C语言则不会,因此会造成链接时找不到对应函数的情况,此时C函数就需要用extern “C”进行链接指定,这告诉编译器,请保持我的名称,不要给我生成用于链接的中间函数名。

  下面是一个标准的写法:

//在.h文件的头上
#ifdef __cplusplus
#if __cplusplus
extern "C"{
 #endif
 #endif /* __cplusplus */
 …
 …
 //.h文件结束的地方
 #ifdef __cplusplus
 #i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__cplusplus */

网友A:
在头文件里边可以声明变量为extern吗

网友B:
extern声明的变量是不是会一直占用空间呢

网友C:
在函数定义的时候不能加这个前缀吧

网友D:
在使用前必须先声明 还是说使用的时候加这个前缀就可以了啊

网友E:
这个变量如果是数组的话 应该就是定义了一个指针是吧

网友F:
我们可以把函数声明成这个类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