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PT32L007

楼主(2023-12-23):
PT32L007F8P7K  64K falsh  16k RAM  64MHz工作主频、1.8-5.5V宽压输入,超低功耗 TSSOP20 QFN20(3*3)芯片;
量产批量供货,表面无丝印,管装 72pcs/管

楼主:
数据手册见附件,需要的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楼主:
PT32L007 外部中断配置例程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一个GPIO_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定义一个NVIC_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选择要控制的GPIO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设置引脚模式为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EXTIC_IRQn;                                                                //定时中断源设置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iority=0x00;                                                        //中断优先级设置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使能NVIC控制器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初始化NVIC

楼主(2024-01-22):
PT32L007 点屏例程,源代码已打包上传附件,1.8寸TFT 彩屏,需要用到的直接下载就好

楼主:
PT32L007开发包,

202311月份

楼主(2024-02-27):
测试板原理图,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