惭愧,厚脸皮请大佬审核下电路

楼主(2023-12-23):
电路见图,是一个货车启动电池bms用的。就是想做一个小电流检测电路。想要最小检测1A的电流,输入电流瞬时最大可以达到1000A。因为放大器没有怎么设计过,所以选了圣邦微的这个固定300倍放大的电流采集运放sgm8477,这个片子应该跟TI的INA190有些类似。
输入电流的分流器采样电阻初步定为0.125mΩ,这样的话,1A电流差不多0.125mV的电压,1000A的情况下是125mV。经过300倍放大后,电压范围是37.5mv~37.5V。因为我只关注最小电流情况下的输出,所以sgm8477的输出就直接用二极管接地了,后面放大10倍是因为37.5mV信号给mcu自带的比较器的话,信号有点低,所以放大10倍左右。用来给比较器信号,作为休眠唤醒信号。
37.5mV的信号直接给ADC的话,是可以的,adc可以分辨出来,所以就直接给AD了,用来做运行时的电流判断,阻止进入休眠。
请大佬帮忙检查下,明显错误,不胜感激。主要是看看可靠性

网友A:
楼主你好,个人觉得可靠性方面得考虑一下前端差分运放的共模电压承受范围,这个轻则影响运放正常工作,重则损坏芯片。可以参考一下TI INA190那颗的前端保护设计。好像是串了电阻对地接了稳压管。

楼主(点评):
好的,收到,非常感谢

网友B:
输入芯片可以加钳位二极管到5v和GND ,避免损坏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芯片可以加钳位二极管到5v和GND ,避免损坏芯片。

好的,我尝试下,非常感谢点评

网友C:
精度要求?

楼主(点评):
采样电阻并联后试1/8mΩ,想最小检测1A电流

网友D:
楼主原理图底色换白色更好……

网友E(点评):
PADS和AD的区别吧

楼主(点评):
默认,pads黄…………

网友F:
用霍尔电流传感器比较靠谱。

网友G:
需要考虑输入共模电压,SGM8447输入共模电压范围(—Vs~+Vs)。

网友H:
直接用带增益的24位ADC不就可以啦?不用运放。

网友I:
接检测电阻的芯片输入端要保护。
几百上千A电流从PCB走过吗,挺牛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接检测电阻的芯片输入端要保护。
几百上千A电流从PCB走过吗,挺牛叉的。

嗯,1000A只是个瞬时电流,货车启动时,刚拧钥匙的瞬时电流,全部拿mos并联出来的。这个采集信号实际上是从afe芯片的电流采集端并联出来的,原来有一定的处理电路,我贴出来看看

楼主:
这是分流器采集部分电路,实际上是两个电流采集并联,不清楚我新加的电路,会不会对原来造成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用带增益的24位ADC不就可以啦?不用运放。

需要做个唤醒,一般mcu的深度休眠,只能用exti外部中断唤醒,adc没有办法唤醒休眠mcu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霍尔电流传感器比较靠谱。

考虑个这个方案,主要是有安装问题

楼主:
是啊电流太大,采样电阻大了会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个人觉得可靠性方面得考虑一下前端差分运放的共模电压承受范围,这个轻则影响运放正常工作,重则 ...

看了下,应该没有问题,共模输入应该是这个参数把

楼主(点评):
我的输入范围是-0.125mV~125mV

网友H:
引用 楼主:
需要做个唤醒,一般mcu的深度休眠,只能用exti外部中断唤醒,adc没有办法唤醒休眠mcu ...

要唤醒有的是办法。

网友J:
射频前端芯片设计原厂三伍微电子的产品有WIFI FEM、IOT FEM、PA和开关。
产品优势
FEM优势:(1)谐波好,免去外置滤波器,(2)无需调试匹配电路,直接替换。
开关优势:低插损,低延时,高频率(支持7.2G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