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如何在IAR和KEIL中计算CRC值

楼主(2023-12-23):
两种IDE介绍如何配置FLASH的CRC计算的方法。

Flash自检的流程

Flash的自检一般分为启动时自检和程序运行时自检两个阶段。不管是哪种自检,其思路都是:

在程序编译完成后,计算整个程序的CRC值,然后将这个CRC值添加到可执行文件末尾。再将带有CRC校验值的可执行文

件烧录到MCU中。在程序启动后,由程序中的自检代码重新再根据当前Flash内容(不包括预存的CRC校验值)计算一次

CRC值,再与之前预先计算并烧录到Flash中的CRC校验值进行比较,如果一致就通过检测。

这两个自检阶段的区别就是:

程序启动自检是一次性对整个实际Flash代码范围计算出最终的CRC值;而运行时的自检,为了不影响其他程序模块的运

行,计算CRC的过程是分步进行的,每次计算一部分,分多次计算出最终的CRC值。

围绕Flash的自检所发生的问题可以归为两大类,一类是预先计算CRC值时和上电后计算CRC值的Flash范围设置是否一

致;第二类就是预先计算CRC时和上电后计算CRC采用的CRC算法是否一致。

网友A:
IAR的配置可以参考对应的技术文章“使用IAR Embedded Workbench和MCU的CRC模块来检查代码的完整性”:
https://www.iar.com/cn/knowledge/support/technical-notes/general/verifying-integrity-by-iar-embedded-workbench-and-crc/

网友B:
如何在Keil中使用CRC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