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RTC功能如何在原理图中实现

楼主(2023-12-23):
如果你在项目中需要开启实时时间的功能,即就是RTC功能,STM32单片机的RTC功能不仅要在软件上实现,首先要在硬件上实现基本功能,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stm32的时钟树。

楼主:
1 可以从最左侧的时钟线上看出,要想启动时钟树,首先要在OSC_IN和OSC_OUT引脚上接一个8M的晶振来给时钟树提供时钟,如果要使用RTC功能,我们就需要在OSC32_IN和OSC32_OUT间接一个32.768KHZ的晶振来驱动RTC时钟(32khz振荡器RTC与校准)。

楼主:
2 由于rtc需要时刻工作,所以我们需要在BAT引脚出加一个纽扣电池来给rtc时钟供电来计时。
在原理图绘制中,只要满足这两个条件即可满足RTC硬件电路设计,你就可以通过软件来驱动RTC时钟进行计时。

楼主:
RTC供电方案
V DD = 2.0 ~ 3.6 V:外部电源供I/ o和内部稳压器使用。
外部通过V DD引脚提供。
•V SSA, VDDA = 2.0 ~ 3.6 V:外部模拟电源用于ADC, DAC, Reset block, RCs和PLL(当ADC或DAC使用时,VDDA的最小电压为2.4 V)。V DDA和V SSA必须分别接V DD和V SS。
•V BAT = 1.8至3.6 V: RTC电源,外部时钟32khz振荡器和备份寄存器(通过电源开关)时,V DD不存在。

楼主:
低功耗模式

STM32F103xC、STM32F103xD和STM32F103xE性能线支持三种低功耗模式,在低功耗、短启动时间和可用唤醒源之间实现最佳的折中:

楼主:
Sleep模式
Sleep模式下,只有CPU停止。所有的外设都可以继续运行,并且可以在中断/事件发生时唤醒CPU。

楼主:
停止模式
停止模式实现最低的功耗,同时保留SRAM和寄存器的内容。所有1.8 V域时钟停止,锁相环,HSI RC和HSE晶体振荡器关闭。电压调节器也可以放在正常或低功率模式。设备可以被任何一个EXTI行从停止模式唤醒。EXTI线源可以是16个外接线之一,PVD输出,RTC报警或USB唤醒。

楼主:
待机模式
待机模式用于实现最低的功耗。内部稳压器关闭,使整个1.8 V域断电。锁相环、HSI RC和HSE晶体振荡器也处于关闭状态。进入待机模式后,SRAM和寄存器内容丢失,除了备份域和待机电路中的寄存器。当外部复位(NRST引脚)、IWDG复位、WKUP引脚上升边或RTC告警发生时,设备退出Standby模式。

楼主:
RTC(实时时钟)和备份寄存器

RTC和备份寄存器通过一个开关供电当V DD电源存在或通过V BAT引脚。备份寄存器是42个16位寄存器,用于在V DD电源不存在时存储84字节的用户应用程序数据。它们不会被系统或电源复位复位,当设备从Standby模式醒来时也不会被复位。

楼主:
该实时时钟提供一组连续运行的计数器,可与合适的软件一起使用,提供时钟日历功能,并提供报警中断和周期性中断.它是由32.768 kHz的外部晶体,谐振器或振荡器,内部低功耗RC振荡器或高速外部时钟除以128。内部低速RC的典型频率为40khz。RTC可以使用外部512 Hz输出进行校准,以补偿任何自然石英偏差。该RTC具有32位可编程计数器的长期测量使用比较寄存器产生警报。20位预分频器用于时基时钟,默认配置为从32.768 kHz的时钟产生1秒的时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