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为什么有些STM32中断没有子优先级?

楼主(2023-12-23):
有时候在使用STM32CubeMX配置时,发现只有Preemption Priority【抢占优先级】,而没有Sub Priority【次优先级】,为什么?

网友A:
不同型号的STM32微控制器和不同版本的STM32CubeMX软件可能具有不同的功能和特性。某些版本或型号可能仅支持抢占优先级,而不支持次优先级。

网友B:
在某些情况下,STM32CubeMX的配置可能受到限制,例如某些寄存器和设置可能不可用或被禁用。这可能导致在配置过程中无法选择或设置次优先级。

网友C:
某些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可能基于特定的固件或库版本。如果这些固件或库版本不支持次优先级,那么在配置过程中也可能无法选择或设置次优先级。

网友D:
在某些情况下,工程需求可能只需要使用抢占优先级来满足系统的要求。因此,可能没有选择或设置次优先级的必要。

网友E:
这个跟版本以及MCU 有关系了,其实有抢占基本就不用再分了

网友F:
可能是你的这款芯片不带这个功能?

网友G:
因为在ARM Cortex-M架构中,优先级分组的设置决定了抢占优先级和次优先级的位数,而不是单独设置抢占优先级和次优先级。

网友H:
在ARM Cortex-M架构中,优先级分组的设置由NVIC_PriorityGroupConfig函数来实现。

网友I:
优先级分组的设置决定了抢占优先级和次优先级的位数,以及它们之间的分布。

网友J(2024-01-22):
在STM32CubeMX中,通常会在生成代码时自动调用NVIC_PriorityGroupConfig函数来设置优先级分组。

网友K:
当你在STM32CubeMX中设置抢占优先级时,实际上是在设置整个优先级的数值,包括抢占优先级和次优先级。

网友L:
其实这是为了简化了配置过程,同时也符合ARM Cortex-M架构的优先级分组机制。

网友M:
之前好像是需要设置NVIC的等级,然后再配置优先级啥的

网友N:
这个就按cubemx来配置吧,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O:
次优先级是平等的抢占优先级之后,再看次优先级?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