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使用普通定时器实现 us 延时

楼主(2023-12-23):
使用定时器 TIM2 来实现 us 延时,采用 cubemx 对工程进行配置,时钟是 MCU 的心脏,先对时钟进行配置。
1、外部时钟选择
也可以使用内部 RC 高速时钟,本次主要介绍使用外部高速时钟,上图:

我板子上焊接的是 8M 的晶体,如果小伙伴们的板子上不是 8M,根据自己的晶振频率配置即可,左侧圈 1 中,可以根据自己的晶体频率,输入相应的频率,经过分频、倍频后,系统时钟频率设置为最大,168MHZ,APB1 的时钟频率为 84MHZ,也是后面用到的 TIM2 挂载的时钟源的频率。

楼主:
2、TIM2 基础配置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分频系数 83,计数单位为 84MHZ/84 = 1uS,向上计数方式,周期 65535,由于没有使用到中断,不需要开启中断。

时钟及定时器的配置就完成了,下面是 cubemx 生成工程时的几项设置,建议大家勾选。

首先是 HAL 库是否需要包含所有的文件,我们选择只需要用到的文件,这样可以缩短工程编译时间,只编译我们用到的库文件。

接着是勾选为每个外设生成单独的.c .h 文件,这个建议一定要勾选,会使代码结构非常清晰。

第三点就非常的重要了,用过 cubemx 的小伙伴是否遇到过每次重新生成工程后,之前添加的文件都不见了,这一项勾选之后,会保留用户文件。

然后是编译器选择,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 IDE 选择,我选择的是 KEIL5。

至此,配置工作就完成了,生成工程就可以了。

楼主:
3、代码实现
/*
普通定时器实现us延时
*/
void user_delaynus_tim(uint32_t nus)
{

uint16_t  differ = 0xffff-nus-5;
//设置定时器2的技术初始值
  __HAL_TIM_SetCounter(&htim2,differ);
  //开启定时器
  HAL_TIM_Base_Start(&htim2);

  while( differ<0xffff-5)
{
  differ = __HAL_TIM_GetCounter(&htim2);
};
//关闭定时器
  HAL_TIM_Base_Stop(&htim2);
}
/*
普通定时器实现ms延时,可直接使用HAL库函数HAL_delay()
*/
void delay_ms_tim(uint16_t nms)
{
uint32_t i;
for(i=0;i<nms;i++) user_delaynus_tim(1000);

网友A:
定时器 TIM2 来实现 us 延时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