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用计数法测量频率

楼主(2023-12-23):
计数法是最简单的频率测量方法之一,它通过直接计数事件发生的次数,并与时间相关联来计算频率。其原理如下:
首先,我们选择一个时间窗口,通常使用计时器来测量。时间窗口可以是任意合适的时间段,例如1秒。
在这个时间窗口内,我们记录事件发生的次数,这可以通过外部事件触发器、传感器或计数器来实现。
最后使用以下公式计算频率:
计数法的优点是简单易懂,适用于大多数应用场景。对于STM32微控制器,你可以使用内部计时器来实现计数法。
以下是一个基本的STM32代码示例,用于频率测量:
#include "stm32f4xx.h"

int main() {
    // 初始化时钟和计时器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InitStruct;
    TIM_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84 - 1; // 设置预分频器,使计时器频率为1 MHz
    TIM_InitStruct.TIM_Period = 1000000 - 1; // 设置定时器周期为1秒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InitStruct);

    // 启动计时器
    TIM_Cmd(TIM2, ENABLE);

    // 初始化事件计数器
    uint32_t eventCount = 0;

    while (1) {
        if (/*检测事件发生*/) {
            eventCount++;
        }

        if (TIM_GetFlagStatus(TIM2, TIM_FLAG_Update)) {
            // 时间窗口结束,计算频率
            float frequency = (float)eventCount / 1.0;
            // 重置计数器和标志
            eventCount = 0;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
    }
}

网友A:
计数法是最简单的频率测量方法之一,它通过直接计数事件发生的次数,并与时间相关联来计算频率

网友B(2024-01-25):
STM32用计数法测量频率原理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