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机NOP 指令

楼主:
_nop_() 函数产生的是 NOP 指令,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NOP 指令,基本介绍走个流程把:

NOP 是编程语言中一个经常用到的指令,它的全称是 No Operation,即无操作指令。

NOP 是汇编语言中的一个伪指令,通过NOP一系列的编程语句,能够不改变任何程序可以访问的寄存器。

NOP 指令的作用:
我们知道,指令、数据对齐可以有效地提高程序的性能, 使用 NOP 指令,可以使得指令按字对齐,从而提高效率 。比如一条指令占用 3 个字节,再加上一个 NOP 指令,就使得指令 4 字节对齐了。

通过 NOP 指令产生一定的延迟,这与 CPU 的频率有关系,适用于一些频率低的 单片机 场合。

计算机在输入或者输出的过程中,使用 NOP 指令可可以很好的等待计算机缓冲区清空,等待总线恢复正常,其实也算是延时的一种了

网友A(2023-12-28):
NOP 指令产生一定的延迟,这个可以做延时使用吧

网友B:
NOP 是编程语言中一个经常用到的指令,它的全称是 No Operation,即无操作指令。

网友C(2024-02-02):
指令表示一个空操作,即不执行任何操作的指令。

网友D:
这种指令通常用于在等待外设或延迟时间时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E:
在C语言中,可以使用__nop()函数来插入一个NOP指令,该函数是ARM Cortex-M核的一部分。

网友F:
在ARM Cortex-M系列处理器(如STM32)中,NOP指令的汇编表示为nop。

网友G:
NOP指令执行的延时并不是绝对准确的

网友H:
当CPU执行到此指令时,不会执行任何实际操作,只是简单地将程序计数器(PC)加1,指向下一个指令。

网友E:
一种特殊的指令,它不执行任何操作,只是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I:
我记得大佬说过,这个指令的发明弊大于利。

网友J:
如果一个STM32单片机的主频是72MHz,那么一个机器周期大约是1/72000000秒。由于NOP指令消耗的时间正好是一个机器周期,因此可以通过执行NOP指令来达到微秒级别的延时。具体来说,如果要实现1微秒的延时,理论上需要执行72个NOP指令。

网友C:
为了获得准确延时效果,往往需要考虑更多因素,如指令流水线、中断等因素的影响,并且对于更精确的延时,通常推荐采用定时器硬件的方式来完成。

网友K:
使用NOP指令进行延迟并不是最精确的方法,因为它依赖于单片机的时钟频率

网友L:
在该函数中通过循环执行NOP指令来实现延时效果。

网友M:
可以使用NOP指令来产生一个短暂的延迟

网友N:
在STM32的库函数中,并没有提供专门的us级别延时函数, 往往需要通过软件手段来实现精准的延时。

网友O:
常用于在程序中插入空闲周期或调整指令的执行顺序。

网友P:
在编写延时函数时, 使用NOP指令来增加额外的延时

网友Q:
NOP指令不执行任何操作,但它会消耗处理器的时间, 可以用来实现延时效果。

网友M:
在一些低功耗或精简型的STM32单片机中,可能无法提供NOP指令。

网友R:
#include <stdint.h>
void delay_us(uint32_t us) {
    volatile uint32_t count = us;
    while (count--);
}
int main() {
    // 例如,延迟10微秒
    delay_us(10);

    // 你的代码...

    return 0;
}

网友S:
直接嵌入汇编代码或调用特定的库函数

网友T:
在STM32编程中, 可以在需要空操作的地方插入NOP指令。

网友H:
在高精度的延时要求下,可能需要结合其他延时技术或硬件。

网友U:
如果STM32单片机运行在12MHz的时钟频率下,那么一个NOP指令大约会产生1微秒的延迟。

网友V:
NOP指令虽然可以实现延时,但并非所有的STM32单片机都支持NOP指令。

网友W:
NOP 指令用于表示一个不执行任何操作的空操作

网友X:
通过计算NOP指令的数量,可以精确地控制延时的时长。

网友Y:
当需要在两个操作之间插入一个短暂的延迟时,可以使用NOP指令。

网友:
在编写汇编程序时,NOP指令可以用来填充空白地址空间,以保证程序逻辑的正确布局或者作为预留位置,方便后续修改或插入新代码。

网友Z:
STM32单片机中的NOP指令是用来产生一个空操作的指令,它不执行任何操作,除了增加程序的执行时间。

网友AA:
NOP指令占用了指令执行的一个时钟周期,而STM32单片机的时钟周期取决于其运行的时钟频率。

网友AB:
NOP指令在STM32单片机编程中非常常用,尤其是在需要精确控制时序的情况下。

网友AC:
在STM32单片机中,NOP指令对应的是ARM Cortex-M内核的一个指令,它的机器码是0xFFFFFFFF。

网友AD:
STM32单片机中的NOP指令用于产生一个无操作指令,从而实现程序执行的短暂延迟。

网友L:
NOP指令不进行任何操作,只消耗一个CPU周期,因此常用于精确或粗略的延时。

网友AE:
它执行时不会做任何实际操作,只是占用一个CPU周期。

网友AF:
使用nop指令延迟不是最准确的方法,因为它取决于微控制器的时钟频率

网友AG:
在编写延时函数时,,利用nop指令来增长分外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