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Linux下自动对磁盘分区、格式化、挂载

楼主(2023-12-24):
自动对磁盘分区、格式化、挂载

#!/bin/bash

# 自动对磁盘分区、格式化、挂载
# 对虚拟机的 vdb 磁盘进行分区格式化,使用<<将需要的分区指令导入给程序 fdisk
# n(新建分区),p(创建主分区),1(分区编号为 1),两个空白行(两个回车,相当于将整个磁盘分一个区)
# 注意:1 后面的两个回车(空白行)是必须的!
fdisk /dev/vdb << EOF
n
p
1

wq
EOF

#格式化刚刚创建好的分区
mkfs.xfs   /dev/vdb1

#创建挂载点目录
if [ -e /data ]; then
exit
fi
mkdir /data

#自动挂载刚刚创建的分区,并设置开机自动挂载该分区
echo '/dev/vdb1     /data    xfs    defaults        1 2'  >> /etc/fstab
mount -a

网友A:
Linux下对磁盘分区、格式化、挂载操作很实用

网友B:
这个是自动的?是不是不太好,直接会格式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