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LVDS接口介绍

楼主(2023-12-24):
LVDS(Low Voltage Differential Signal)即低电压差分信号。1994年由美国国家半导体(NS)公司为克服以TTL电平方式传输宽带高码率数据时功耗大、电磁干扰大等缺点而研制的一种数字视频信号传输方式。它是一种电平标准,广泛应用于液晶屏接口。
其中发送端是一个3.5mA的电流源,产生的3.5mA的电流通过差分线中的一路到接收端。由于接收端对于直流表现为高阻,电流通过接收端的100Ω的匹配电阻产生350mV的电压,同时电流经过差分线的另一路流回发送端。当发送端进行状态变化时,通过改变流经100Ω电阻的电流方向产生有效的'0'和'1' 态。

它是电流驱动的,通过在接收端放置一个负载而得到电压,当电流正向流动,接收端输出为1,反之为0。

特点:
1、LVDS是电流驱动模式  电压摆幅350mV,加载在100Ω电阻上;
2、传输速度快,推荐最大速率为655Mbps ,理论极限速率为1.923Gbps;
3、LVDS不太适合较长距离的信号传送;
4、LVDS接口只用于传输视频数据;
5、LVDS接口主要将RGB TTL非平衡传输信号转换成LVDS平衡传输信号进行传输。
6、LVDS不支持热插拔。

网友A(2024-01-24):
LVDS(Low Voltage Differential Signal)即低电压差分信号。

网友B:
LVDS传输速度快,推荐最大速率为655Mbps ,理论极限速率为1.923Gbps;

网友C:
LVDS是电流驱动模式  电压摆幅350mV,加载在100Ω电阻上设计电路方便

网友D:
LVDS不支持热插拔。

网友E:
LVDS接口主要将RGB TTL非平衡传输信号转换成LVDS平衡传输信号进行传输。

网友F:
LVDS是一种电平标准,广泛应用于液晶屏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