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EDP接口

楼主(2023-12-25):
全称为Embedded DisplayPort,用于笔记本、平板电脑的一种数字接口。是视讯电子标准协会(VESA)针对行动装置应用。

特点:

1、eDP协议是针对DP应用在嵌入式方向架构和协议的拓展,所以eDP协议完全兼容DP协议;

2、eDP接口属内部接口,可以用做芯片与芯片之间的传输,也可用显示屏与驱动板之间的传输;

3、由于该类接口能够实现多数据高速同时传输,且电磁干扰小,目前正在逐渐取代传统的低电压差动讯号(LVDS)接口。

网友A:
EDP是电脑显示屏的一种通信接口,采用EDP显示接口的电脑分辨率会比LVDS接口的显示分辨率高,一般高清屏都是采用这种通信接口,也就是能实现您说的“宽视角”的功能。

网友B:
eDP和LVDS都是工控机中用来连接触摸屏或显示器的的视频信号接口

网友C:
EDP接口支持高达21.6 Gbps的数据传输速率,可以传输高分辨率的视频和音频信号。

网友D:
eDP接口是一种基于DisplayPort架构和协议的一种全数字化接口,可以用较简单的连接器以及较少的引脚来传递高分辨率信号,且能够实现多数据同时传输,故传输速率远高于LVDS。

网友E:
EDP接口兼容DisplayPort 1.2标准,可以与支持DisplayPort标准的设备进行连接

网友F:
接口能够实现多数据高速同时传输,且电磁干扰小,目前正在逐渐取代传统的低电压差动讯号(LVDS)接口

网友G:
EDP接口支持高达60 Hz的刷新率,可以实现流畅的动态画面。

网友H(2024-01-24):
目前主流插排

网友I:
eDP协议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几乎都是这种方式

网友J:
EDP接口兼容DisplayPort 1.2标准

网友K:
以用较简单的连接器以及较少的引脚来传递高分辨率信号,且能够实现多数据同时传输,故传输速率远高于LV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