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DP接口 知识

楼主(2023-12-24):
DisplayPort(简称DP)是第一个依赖数据包化数据传输技术的显示通信端口。是一个由PC及芯片制造商联盟开发,视频电子标准协会标准化的数字式视频接口标准。主要用于视频源与显示器等设备的连接,它既可以用于内部显示连接,也可以用于外部的显示连接。

速度:
DP1.0:2006年5月发布。带宽10.8Gbps。DP1.0的最大传输速度是8.64Gbit/s,长度是2米。已经废弃。
DP1.2:2009年12月22日发布。它最大的改变是传输速度增加两倍到21.6Gbit/s,支持4K(4096X2160)60Hz,因此支持更高的分辨率、帧速率及色深。
DP1.3:2014年9月15日发布。带宽速度最高32.4Gbps(HBR3),编码后有效带宽为25.92Gbps,可支持4K(3840X2160)120hz、5K(5120X2880)60hz、8K(7680X4320)30hz。
DP1.4:2016年2月份最终版的DP1.4通信端口规范,声道也提升到32声道1536KHz采样率,将为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及AIO一体机带来8K级别(7680x4320)的60Hz输出,4K的话则可以上到120Hz。
推荐游戏玩家用DP,因为DP传输机制可以只传输画面变化部分,理论DP延时更低,带宽更大。
特点:

1、DP将在传输视频信号的同时加入对高清音频信号传输的支持,同时支持更高的分辨率和刷新率。

2、DP接口属外部接口,只能用显示器与驱动板之间的传输,不可用做芯片与芯片之间的传输。

3、DP接口常见设备:智能电视,笔记本电脑,独立显卡,显示器。

4、AMD多屏拼接技术必须要DisplayPort接口。

5、带宽更高,成本更低。DP接口可以很轻松的支持2560×1600这样的超高分辨率的显示。

网友A:
DisplayPort也是一种高清数字显示接口标准,可以连接电脑和显示器,也可以连接电脑和家庭影院

网友B:
DisplayPort的外接型接头有两种:一种是标准型,类似USB、HDMI等接头;另一种是低矮型,主要针对连接面积有限的应用,比如超薄笔记型电脑

网友C:
DP允许音频与视频信号共用一条线缆传输,支持多种高质量数字音频

网友D:
DP的带宽要比HDMI高

网友E:
DP接口可以实现对周边设备最大程度的整合、控制

网友F:
DisplayPort还可用作设备内部的接口,甚至是芯片与芯片之间的数据接口

网友G:
DP输出最大的特点就是多功能包容性,现在可以将数据传输、A/V影音传输和其他功能整合在一条数据线内,并且对协议进行了重新定义

网友H(2024-01-27):
目前DP显示也是主流显示方式

网友I:
DP与HDMI有哪些区别?

网友J:
DP传输机制可以只传输画面变化部分,理论DP延时更低,带宽更大

网友K:
DP接口常见设备:智能电视,笔记本电脑,独立显卡,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