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FPGA设计EtherCAT主站有哪些方法?

楼主(2023-12-23):
FPGA设计EtherCAT主站有哪些方法?

网友A:
使用专门的Ethercat芯片,再与单片机通讯

网友B:
初始化模块

网友C:
状态机模块

网友D:
PDO模
SDO模块
同步模块

网友E:
你可以模拟个软核来实现吧

网友F:
我觉得你不如用个差不多的MCU来实现了,而且资源还很多

网友G:
建议使用沁恒或者ST的F107这系列的MCU,带有网口的,比较好用

网友H:
一些FPGA厂商提供了专门用于EtherCAT通信的IP核,这些IP核已经实现了EtherCAT协议栈和相关的通信功能。

网友I:
在FPGA中自行实现EtherCAT协议栈是一种更加灵活和定制化的方法

网友J:
通过使用专用的IP核,可以相对快速地实现EtherCAT主站功能。这种方法通常需要购买或获取相应的IP核,并进行适当的配置和集成

网友K:
通过编写Verilog或VHDL代码,可以实现EtherCAT协议的各个层,包括物理层、数据链路层和应用层。这种方法需要对EtherCAT协议有深入的理解,并需要大量的开发工作

网友L:
我觉得使用FPGA来搞EtherCAT比较麻烦,而且不值得啊,且ST好像没有FPGA方面的产品吧

网友M:
一些开源的EtherCAT协议栈可以在FPGA中使用。通过使用这些开源协议栈,可以避免从零开始实现EtherCAT协议栈的工作,同时也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定制和优化。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FPGA中使用开源协议栈可能需要适当的优化和适配

网友N:
在一些FPGA中,可以结合使用软核处理器和硬核逻辑单元来实现EtherCAT主站。软核处理器可以用于处理EtherCAT协议栈和高层应用逻辑,而硬核逻辑单元可以用于实现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的功能。这种方法可以充分利用软核和硬核的优势,实现灵活性和性能的平衡。

网友A(2024-01-24):
楼主看一下英飞凌芯片

网友O:
在一些FPGA中,可以结合使用软核处理器和硬核逻辑单元来实现EtherCAT主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