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IO驱动LED,硬件电路都怎么连接呢?

楼主(2023-12-23):
IO驱动LED,硬件电路都怎么连接呢?

一般有两种接法,

A和B两种接法,都可以实现我们的目的。

但是,我一般选择B,为什么呢?

A:IO为高时,LED亮,IO为低时,LED灭。

电阻为上拉电阻,IO驱动LED亮灭。

IO电流加载到LED上,长期点亮LED,会发现有些发烫。

B:IO为高时,LED灭,IO为低时,LED亮。

由电源驱动LED,IO不带负载。

LED常亮,也基本不会发热。

网友A:
你确定说是对的?

网友B(2024-07-31):
IO为高电平(输出高电压)时,电流通过电阻、LED流向GND,LED点亮。
IO为低电平(输出低电压)时,电流无法流动,LED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