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数组与指针的区别?

楼主:
数组要么在静态存储区被创建(如全局数组),要么在栈上被创建。指针可以随时指向任意类型的内存块。

(1)修改内容上的差别

1 char a[] = "hello";
2 a[0] = 'X';
3 char *p = "world"; // 注意p 指向常量字符串
4 p[0] = 'X'; // 编译器不能发现该错误,运行时错误
(2) 用运算符sizeof 可以计算出数组的容量(字节数)。sizeof(p),p 为指针得到的是一个指针变量的字节数,而不是p 所指的内存容量。C++/C 语言没有办法知道指针所指的内存容量,除非在申请内存时记住它。注意当数组作为函数的参数进行传递时,该数组自动退化为同类型的指针。

1 char a[] = "hello world";
2 char *p = a;
4 //计算数组和指针的内存容量
5 cout<< sizeof(a) << endl; // 12 字节
6 cout<< sizeof(p) << endl; // 4 字节
8 //数组作为函数参数传递
9 void Func(char a[100])
10 {
11     cout<< sizeof(a) << endl; // 4 字节而不是100 字节
12 }

网友A(2024-01-04):
数组是一种数据结构,它可以存储多个相同类型的数据元素。数组在内存中是连续存储的,可以通过索引访问其中的元素。数组的大小在编译时就已经确定,不能改变。

网友B:
数组是用于储存多个相同类型数据的集合。例如,int a[5]定义了一个可以存储5个整数的数组。这个数组在运行时获取的内存与数组的大小和单个数据占用的空间有关。
指针是一个变量,它存储的是其它变量在内存中的地址。指针变量所指向的地址,然后加上偏移量,方可取得数值。指针可以指向任何内存空间,但不是任何内存空间都可以通过指针去访问(不能访问寄存器)。

网友C:
由于指针可以进行指针运算,因此指针可以用于动态数据结构,而数组通常用于固定数据量的数据结构。

网友D:
指针比数组更加灵活,因为指针可以指向任意类型的变量,而数组只能存储同一类型的数据。

网友E:
数组:在编译时静态分配内存,大小在编译时就已经确定,可以是局部变量或全局变量。
指针:是动态分配内存的变量,其大小在编译时确定,但指向的内存是在运行时通过内存分配函数(如malloc)动态分配的。

网友F:
数组的内存空间通常在编译时确定,大小固定,而指针的内存空间可以在运行时动态分配和释放。

网友G:
对于数组,sizeof运算符可以返回数组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对于指针,sizeof运算符返回指针的大小(通常为4字节或8字节,取决于系统架构)。

网友H:
数组和指针在C语言中都是重要的数据类型,但它们有着明显的区别。

网友I:
指针可以进行指针运算,例如指针的加减操作,而数组无法进行这样的操作。

网友J:
在使用指针时,需要特别注意内存的分配和释放,以避免内存泄漏。

网友K:
数组是一种静态的数据结构,它的元素在内存中是连续存储的,而指针是一种动态的数据结构,它用于存储变量的地址。

网友:
数组是用于储存多个相同类型数据的集合,而指针则是存放变量的地址。

网友L:
数组的任何一个下标的运算都等同于一个对应指针的运算。也就是说,它们都采用了地址加偏移量的方式进行数据的访问。

网友M:
数组和指针在C语言中有着不同的用途和特性

网友N:
数组:数组是一个包含相同类型元素的集合,它们在内存中是连续存储的。声明数组时会一次性分配一块连续的内存空间来存储所有元素,如 int arr[5]; 定义了一个可以存储5个整数的数组。
指针:指针是一个变量,它存储的是另一个变量(包括数组元素)的内存地址。声明指针时只会分配存放地址所需的内存空间,例如 int *ptr; 定义了一个指向整型变量的指针。

网友A:
数组指针本质上是一个指针,指向了一个数组;而指针数组本质上是一个数组,该数组中的每个元素都是一个指针。

网友O:
数组在定义时会自动分配内存空间,而指针需要手动分配内存空间,可以使用malloc()或calloc()等内存分配函数。

网友P:
数组可以通过初始化列表或者逐个给每个元素赋值来初始化。一旦定义并分配了内存,数组的大小和位置就固定不变。

网友Q:
数组使用时,可以通过索引来访问其元素。指针使用时,需要使用解引用运算符(*)来访问其指向的变量或内存块。

网友A:
数组是一块连续的内存空间,用于存储相同类型的元素。指针是一个变量,用于存储内存地址,该地址指向另一个变量或内存块。

网友O:
数组的地址是常量,是不允许改变的。而指针变量由于是个变量,可以进行改变。
数组名就是数组的首地址,而指针需要先指向某个地址,然后通过偏移量来获取具体数值。

网友R:
指针可以进行加减运算,表示在内存中移动到下一个或上一个元素的地址。数组名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进行类似运算,但它们并不等同于指针。

网友Q:
数组名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指向数组第一个元素的指针,但它们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数组名不能作为左值,也就是说,你不能给数组名赋值。而指针可以作为左值,你可以给它赋值,从而改变它指向的内存地址。

网友S:
数组通过下标直接访问,例如数组a[i],而指针通过间接访问,例如*(p+i)。

网友E:
数组名即代表这块内存的地址,比较直接;而指针比较含蓄,其本身不代表任何有意义的内容,只有给它赋值后,它才真正的表示一块有意义的内存地址。

网友T:
数组的大小在定义时就已经确定,且在运行期间无法改变。
指针在定义时并不需要确定其指向的内容的大小,且可以在运行期间改变其指向的内容。
在某些情况下,例如使用字符串常量进行初始化时,数组和指针都可以被用来存储和操作数据。

网友I:
从存储方式上看,数组通常存储在静态存储区或栈上,占据固定的内存空间;而指针则可以随时随地地指向任意类型的内存块。

网友U:
数组和指针在C语言中都是用来处理数据的有力工具

网友V:
通过解引用指针访问其指向的内容,如 *ptr 访问指针所指的对象;同时也可以使用指针算术来遍历数组,如 ptr[i] 等效于 *(ptr+i)。

网友W:
int arr[10]; 声明了一个包含10个整数的数组,而 int *ptr; 声明了一个指向整数的指针。

网友X:
指针是一个变量,它的值是另一个变量的地址。指针可以用来存储和访问内存地址,从而间接访问和修改内存中的数据。指针的大小通常是固定的,与计算机的位数有关。

网友Y:
在某些情况下,使用指针可能会带来额外的开销,例如内存分配、指针解引用等操作。
在固定大小的数组中访问元素通常更快,因为编译器可以进行优化,而且内存布局是已知的。

网友Z:
在函数调用时,数组通常会传递一个副本,而指针会传递实际的地址。这意味着,当函数修改数组时,原数组不会改变,而当函数修改指针指向的内存时,原内存会被修改。

网友AA:
数组是存储数据的容器,而指针是存储内存地址的变量。数组在内存中占据一块连续的空间,可以通过索引直接访问数据;指针则可以指向任何内存地址,通过指针可以间接访问或修改数据。

网友AB:
数组和指针是两种不同的数据结构,它们在存储方式、使用方式、内存管理、传递方式、指针运算和sizeof运算符等方面有明显的区别。

网友AC:
数组名和指针在作为函数参数时也有所不同。当数组名作为函数参数时,实际上传递的是数组的地址,函数内部可以通过这个地址访问整个数组。而当指针作为函数参数时,传递的是指针本身的值,即内存地址,函数内部可以通过这个地址访问和修改指针所指向的数据。

网友AD:
数组以及指针在c说话中都是紧张的数据类型,但它们有着较着的区分。

网友AE:
指针可以执行指针操作,如增加和减少指针,而数组不能执行这些操作。

网友AF:
在利用指针时,必要分外细致内存的分派以及开释,以防止内存透露。

网友AG:
数组是用于贮存多个雷同范例数据的调集,而指针则是寄存变量的地点。

网友AH:
数组是指针地址上的数据

网友AI:
数组以及指针在c说话中有着不一样的用处以及特征

网友AJ:
数组可以通过下标直接访问,例如array a ,而指针可以间接访问,例如* (p+i)。

网友AK:
数组和指针是C语言中处理数据的强大工具

网友AL:
数组和指针在C语言中都是时态数据类型,但它们有明显的区别。

网友AM(2024-02-06):
指针可以实行指针操纵,如增长以及削减指针,而数组不克不及实行这些操纵。

网友AN:
当使用指针时,有必要分配和释放额外的详细内存,以防止内存泄漏。

网友AO:
数组是数据类型,指针是地址,是任何数据的存储地址。

网友AP:
数组是用于存储多个相同实例数据的集合,而指针是存储变量的位置。

网友AQ:
数组是指针地点上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