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分享] static和const关键字尽可能多的作用?

楼主(2023-12-24):
static关键字至少有下列5个作用:
(1)函数体内static变量的作用范围为该函数体,不同于auto变量,该变量的内存只被分配一次,因此其值在下次调用时仍维持上次的值;
(2)在模块内的static全局变量可以被模块内所用函数访问,但不能被模块外其它函数访问;
(3)在模块内的static函数只可被这一模块内的其它函数调用,这个函数的使用范围被限制在声明它的模块内;
(4)在类中的static成员变量属于整个类所拥有,对类的所有对象只有一份拷贝;
(5)在类中的static成员函数属于整个类所拥有,这个函数不接收this指针,因而只能访问类的static成员变量。

const关键字至少有下列5个作用:
(1)欲阻止一个变量被改变,可以使用const关键字。在定义该const变量时,通常需要对它进行初始化,因为以后就没有机会再去改变它了;
(2)对指针来说,可以指定指针本身为const,也可以指定指针所指的数据为const,或二者同时指定为const;
(3)在一个函数声明中,const可以修饰形参,表明它是一个输入参数,在函数内部不能改变其值;
(4)对于类的成员函数,若指定其为const类型,则表明其是一个常函数,不能修改类的 成员变量;
(5)对于类的成员函数,有时候必须指定其返回值为const类型,以使得其返回值不为“左值”。例如:

const classA operator*(const classA& a1,const classA& a2);
operator*的返回结果必须是一个const对象。如果不是,这样的变态代码也不会编译出错:
classA a, b, c;
(a * b) = c; // 对a*b的结果赋值
操作(a * b) = c显然不符合编程者的初衷,也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A:
static全局变量可以被模块内所用函数访问,可以避免全局变量冲突混乱

网友B:
static变量的作用范围为该函数体,不同于auto变量,该变量的内存只被分配一次,因此其值在下次调用时仍维持上次的值

网友C:
const修饰变量放在只读区

网友D:
在函数内部使用static关键字声明的变量,其值在函数调用结束后不会丢失,下一次调用该函数时会保留上一次的结果。

网友E:
静态函数的作用范围仅限于定义它的文件,而不是全局作用域。这有助于减少函数之间的命名冲突。

网友F:
在类中,static可以用来声明成员变量和成员函数。静态成员属于类本身,而不是类的对象。每个对象共享同一个静态成员变量,而静态成员函数可以直接通过类名调用,不需要对象实例。

网友G:
const关键字声明的指针被称为常量指针。常量指针可以用于访问常量,但不能用于修改常量。

网友H:
const可以用来声明变量,表示这些变量在初始化后其值不能被改变。

网友I:
使用const关键字修饰指针,表示该指针不可更改,即不能通过该指针修改其所指的对象。

网友J:
阻止变量被改变:使用const关键字可以阻止一个变量的值被改变。

网友K:
对于指针,const可以用来声明常量指针(指针本身是常量)或指针常量(指针指向的值是常量)。常量指针不能改变指向的地址,而指针常量不能改变指向的值。

网友:
const可以指定指针本身为const,也可以指定指针所指向的数据为const,或者同时指定两者为const。

网友L:
在模块内使用static关键字声明的函数,只能被该模块内的其他函数调用,不能被模块外的函数调用。

网友M:
使用static关键字声明的变量被称为静态变量。静态变量的生命周期从程序的启动一直持续到程序的结束,而不是随着函数的调用而产生和消亡。这有助于减少内存的分配和释放,从而提高程序的性能。

网友N:
static修饰的变量或函数属于类,而不是类的对象。这意味着对于类的所有对象,static变量或函数只有一个拷贝。

网友O:
当函数参数前使用const关键字时,表示该参数在函数内部不可修改。这可以保护函数内部的数据安全。

网友G:
函数的返回类型可以是const,表示函数返回的值是常量,不能被修改。

网友P:
在函数内部,static可以用来声明局部变量,这些变量的存储期限是程序的整个运行期间,而不仅仅是函数调用期间。这意味着每次函数调用结束后,这些变量的值仍然保持不变。

网友Q:
在模块内使用static关键字声明的全局变量,只能被该模块内的函数访问,不能被其他模块访问。

网友R:
在类中使用static关键字声明的成员函数,属于整个类所拥有,这个函数不接收this指针,因而只能访问类的static成员变量。

网友S:
const关键字可以修饰变量,表示该变量的值在编译时确定,并且在程序运行过程中不能修改。这可以防止不小心修改重要数据。

网友T:
static和const关键字在C/C++编程中具有很多作用,可以帮助提高程序的性能、稳定性、可维护性

网友U:
在模块(或文件)内的static全局变量可以在模块内所有函数中被访问,但不能被模块外的其他函数访问

网友V:
使用const关键字声明的变量被称为常量。常量的值在程序的整个生命周期内都不会改变,这有助于提高程序的稳定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H:
当static关键字用于修饰函数时,该函数的作用域仅限于当前文件,即其他文件不能调用这个函数。这同样避免了命名空间污染。

网友W:
在文件作用域(global scope)中,static可以用来声明全局变量,这些变量仅在声明它们的文件内可见,不会在其他文件中暴露,从而避免了命名冲突。

网友X:
在类中使用const关键字修饰成员函数,表示该函数是一个常函数,不能修改类的成员变量。

网友Y:
static修饰的变量或函数具有全局生命周期,它们存储在静态数据区。

网友Z:
const关键字可以修饰数组、指针和结构体,表示它们所指向的数据在编译时确定,并且在程序运行过程中不能修改。

网友AA:
使用static关键字声明的变量或函数被称为内部变量或内部函数。这有助于实现数据和函数的隐藏,提高程序的安全性。

网友AB:
当在多个文件的程序中使用static关键字修饰函数或变量时,它们只在该文件中可见,不能在其他文件中使用。

网友AC:
对于类的成员函数,如果指定为const,则表示这个函数不会修改类的任何成员变量。

网友AD:
在函数声明中,使用const关键字修饰参数,表示该参数是一个输入参数,在函数内部不能改变其值。

网友W:
在全局变量声明前使用static关键字,表示该变量的作用域仅限于当前文件。其他文件不能访问这个变量,从而避免了命名空间污染。

网友X:
在函数内部,使用static关键字声明的变量,其作用域仅限于该函数。每次调用函数时,这些变量的值不会丢失,即它们在程序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只被分配一次内存。

网友Y:
static关键字在C++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它主要用来控制变量的存储方式和可见性。当static用于修饰变量或函数时,表示它们具有静态存储方式,即在程序运行期间一直存在,不会因为函数的调用或变量的使用而被销毁。

网友AE:
使用const关键字修饰指针,表示该指针所指的对象不可更改,即不能通过该指针修改其所指的对象。

网友AF:
const关键字可以修饰函数的返回值,表示返回的值在函数退出后不能被修改。这可以保护返回值不被意外修改。

网友P:
static还有控制存储方式的作用,例如,它可以告知编译器将变量存储在程序的静态存储区而非栈上空间。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避免函数执行结束后栈上空间的释放,从而有效地保存函数中变量的值至下一次调用。

网友Q:
const关键字主要用于定义常量,确保在程序运行期间其值不可被修改。const成员变量的用法与普通const变量相似,仅需在声明时添加const关键字。初始化const成员变量只能通过构造函数的初始化列表完成。

网友R:
const可以与其他修饰符组合使用,如static const,表示一个静态的常量。

网友S:
在函数声明中,const可以用来修饰形参,表示这些参数是输入参数,函数内部不能修改它们。

网友T:
常量数组的元素在程序的整个生命周期内都不会改变,这有助于提高程序的稳定性。

网友U:
在文件作用域中,static可以用来声明函数,这些函数只能在声明它们的文件内被调用,不能被其他文件调用。

网友AG:
Const可用于声明变量,表明初始化后不能更改其值。

网友AH:
static润饰的变量或者函数具备全局生命周期,它们存储在静态数据区。

网友AI:
const修饰符变量位于只读区域

网友AJ:
函数的返回范例可以是const,暗示函数返回的值是常量,不克不及被改。

网友AK(2024-02-01):
防止变量被修改:使用const关键字可以防止变量的值被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