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给电容充电,电容电压波形振荡

楼主(2023-12-23):
U7是DC-DC,输出电压是400V,输出电流是200mA。
问题是用以上电路给右侧电容330UF电容充电,电容两端波形会出现振荡,振荡引起了对电容两端电压采样值的较大误差,间接引起电容充电截止时间的误差。
波形是通过STM32内部ADC以50K采样率采样,每采20次将20次数据求和取平均得到一个平均值;这个值即为采到的采样后的电容电压值;电容充电是否停止(即什么时间关闭DC-DC)通过这个数进行判断;并通过串口将这个值据发送给电脑将数据绘制成曲线图
一般电容充电是一条一直增长但增长速度逐渐下降的曲线;但是我采到的曲线图有很多上下的尖刺,这些尖刺对判断产生了干扰;尖刺上下误差300-400点,采样后的电压误差就接近0.1V,采样前电容电压误差就有22V左右
采样电路如下;ISO124P是隔离运放,增益为1;VOUT最后输出处的网络标号ADCOUT4直接接入STM32的ADC0引脚外设进行ADC采样
想问下各位大佬,引起这些尖刺的原因是什么?是电容负载对于这个DC-DC太大了么?如何最后想保持给电容充电到一个较高的电压并且采集精度不太差该如何改进方案?通过两个DC-DC并联对两个电容充电实现电压的叠加是否可行?

网友A:
选择“高级模式” 上传你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