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76E003 PIO翻转最高频率?

楼主(2023-12-23):
新唐N76E003 PIO翻转最高频率?
直接在while里面搞个翻转电平,测出来约1MHZ
P1.1做CLK输出,最高到8MHZ
问题:我要PIO出3MHZ的频率咋搞呢?做不到的原因是啥?

CODE

CODE

逻辑分析仪抓到的数据

逻辑分析仪抓到的数据

网友A:
把最佳化開到最大。

网友B:
根据新唐N76E003单片机的规格书,PIO(并行输入/输出)引脚的翻转速率取决于时钟频率和具体的编程设置

网友C:
N76E003单片机的最高工作频率为16MHz,因此PIO引脚的翻转速率通常可以达到几百kHz到几MHz的范围

网友D:
具体的翻转速率还受到编程设置的影响,例如使用延时循环或定时器来控制翻转速率

网友E:
需要注意的是,PIO引脚的翻转速率也受到其他因素的限制,例如电路布局、负载能力和外部电路的响应速度等

网友F:
估计你需要分频CLK的吧,能输出3M

网友G:
翻转电平的话确实会降低输出速度的

网友H:
可以试试优化一下翻转电平的函数,用寄存器直接写数据试试呢?

网友I:
这个频率不太清楚,不然用个有源晶振输出3M试试?

网友J:
可以换个模块吧,感觉N76这芯片不能输出3M频率

网友K:
翻转的速度就是最快的了吧,1M这参数

网友L(2025-09-11):
N76E003 PIO 翻转最高频率约为 Fosc/2(Fosc 为系统时钟),如 16MHz 时达 8MHz,受指令周期和代码优化影响。

网友M(2025-10-17):
新唐 N76E003 的 PIO 翻转最高频率受限于指令周期。其核心主频最高 16MHz,单条翻转指令(如 CPL Px.y)需 1 个机器周期,理论最高翻转频率为 8MHz(每周期翻转一次,高低电平各占半周期)。实际受代码逻辑、中断等影响,可能略低,需优化代码减少额外操作以接近理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