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语言中如何获取字符串的长度啊

楼主(2023-12-24):
做个项目需要显示文字,为了显示的位置合适,需要知道字符串长度。

网友A: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t main ()
{
   char str[50];
   int len;

   strcpy(str, "This is runoob.com");

   len = strlen(str);
   printf("|%s| 的长度是 |%d|\n", str, len);

   return(0);
}

网友A:
使用标准库string.h里的函数。如果用C++好像可以在变量后面用.strl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