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DS110枚举到两个COM口的描述

楼主(2023-12-24):
当我们把开发板的下载器插入到PC的时候,XDS110会枚举到两个COM口,他们分别如下:

那么着两个COM口到底是干什么的呢?手册上说这是反向端口,手册对他的描述如下:

手册上只提到了 XDS110 Class Application/User UART (COM3)是个反向通道口,本质上是连接到开发板MSPM0G3507的UART0模块,波特率等参数配置MSPM0G3507的UART0模块配置一样。

那么 XDS110 Class Auxiliary Data Port (COM4)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我搜索了好多资料,终于得到了他的用途。

XDS110 Class Auxiliary Data Port  映射到JTAG调试器本身 - 换句话说,映射到最终控制调试连接器的内部XDS110逻辑,也就是说映射到XDS110的TDO 和 TDI接口上。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枚举到了这个COM口,但是不用管他,我们用到的是XDS110 Class Auxiliary Data Port 这个COM口。

网友A:
XDS110 Class Auxiliary Data Port 是用来调试走的接口,XDS110 Class Application/User UART是常用的虚拟串口,对接了PA10、PA11,就是USB转串口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