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I2C通信时候对射频电路有干扰如何解决

楼主(2023-12-24):
做的MCU控制无线电,在更新显示信息时候的通信会有噪声干扰到射频,如何降低干扰呢?用的I2C,和FM接收。

网友A:
将I2C的频率提升,或者下降,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B:
降低频率,要好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将I2C的频率提升,或者下降,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我认为这个方式是最有效的方式。

网友D:
在我看来I2C的频率,可能和被干扰的频率重合了。

网友E:
这个是是频率有关系的。将I2C的频率调整一下。

网友F:
频率调低点

网友G:
将频率升高,或者是将频率降低,就可以了。

网友H:
感觉这个是频率的问题。将I2C的频率设置一下。

网友I:
一般来说这俩信号不应该会有干扰的,如果有干扰,就算是改变I2C也是成效甚微,建议重新布局电路板

网友J:
和电路设计,PCBlayout都有关系。

网友K:
这感觉应该要改板子。

网友L:
将I2C和射频电路分离,使用物理隔离的方法,如使用屏蔽盒、金属隔板或隔离器件,以防止射频信号直接干扰到I2C线路

网友M:
确保I2C和射频电路的地线分离,避免共享地线引起的干扰。可以使用独立的地线连接I2C设备和射频电路

网友N:
在I2C线路上添加滤波器来抑制射频干扰。可以使用电容、电感或滤波器芯片来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O:
对I2C线路进行屏蔽,使用屏蔽电缆或屏蔽套管来减少射频干扰的影响

网友P:
优化I2C通信的时序参数,如时钟速率、上升/下降时间等,以减少对射频干扰的敏感度

网友Q:
合理规划I2C线路和射频电路的布局,尽量避免它们之间的物理接近和交叉

网友R:
在I2C设备和射频电路的设计中考虑抗干扰的措施,如使用抗干扰的电路设计、合理的电源和地线布局等

网友S:
改变频率呗,让这俩频率差的大一些,就好了

网友T:
你的射频频率是多少?125K?

网友U(2024-01-27):
开关信号是有干扰的,你可以采用变速的方式,初始化的时候用高速模式,在后期更新时候可以低速模式。

网友V:
降低iic的频率

网友V:
降低下iic的频率就行了

网友W:
只有降低频率,才能够满足条件

网友X:
上拉电阻的作用,还是会很明显的。

网友Y:
改一下两个的频率有用吗

网友Z:
更改频率或者直接加屏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