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MQTT需要依赖TCP吗?

楼主(2023-12-24):
MQTT(Message Queuing Telemetry Transport)是一种基于TCP/IP协议栈的通信协议。MQTT协议使用TCP作为底层传输协议,它建立在可靠的面向连接的TCP协议之上,确保消息的可靠传输和有序性。

MQTT的设计目标之一是在不稳定或低带宽的网络环境中实现高效的通信,而TCP提供了流式、可靠的连接,适用于许多网络环境。因此,MQTT依赖于TCP来提供可靠的传输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MQTT也可以在安全层上使用TLS/SSL来加密通信,以提供更高的安全性。在这种情况下,MQTT/TCP可以升级为MQTT/TLS(或称为MQTTS)协议。

网友A:
MQTT本身就是基于TCP/IP的,没有TCP/IP怎么会有MQTT?

网友B:
MQTT本身就是基于TCP/IP的

网友C:
现在应用MQTT的场合多吗?

网友D:
MQTT不就是基于TCP/IP的吗?

网友E:
MQTT不就是基于TCP的协议么

网友F:
MQTT协议使用TCP作为底层传输协议,以提供可靠的消息传递

网友G:
TCP是一种面向连接的协议,它提供了可靠的、有序的、基于字节流的数据传输。MQTT协议使用TCP来建立与MQTT代理(broker)之间的连接,并在该连接上进行消息的发布和订阅

网友H:
是的,MQTT(Message Queuing Telemetry Transport)协议是基于TCP(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的

网友I:
通过使用TCP作为底层传输协议,MQTT协议可以确保消息的可靠传递

网友J:
TCP提供了流量控制、拥塞控制和错误恢复等机制,可以保证消息的有序性和完整性

网友K:
MQTT协议可以在不同的传输层协议上实现,但最常用的是基于TCP的实现

网友L:
真的,MQTT确实很好用,而且尤其是在物联网方面

网友M:
MQTT-SN(MQTT for Sensor Networks)是一种适用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变种协议,它可以在UDP(User Datagram Protocol)等非可靠传输协议上实现,但在大多数情况下,MQTT仍然使用TCP作为底层传输协议

网友N:
是要依赖TCP的,而且MQTT主要是适合小数据的通信与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