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SB声卡的音频输出音量调节如何做?

楼主(2023-12-24):
芯片直接通过隔离电容出来的信号接到耳机上的化,如何调整音量大小呢?

楼主:
可调放大器: 可调放大器是另一种选择,它允许你通过控制放大倍数来调整音量。一些集成电路(IC)提供了可调放大器功能,例如LM386。这样的放大器可以调整增益,从而影响输出音量。
通过运放的会操作,如果不通过运放用可变电阻,是用电阻分压呢,还是直接串联可变电阻?

楼主:
画了一下电路,好像耳机电阻比较小,所以分压和串联效果是几乎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