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M091的ADC测20K电位器分压需要用跟随器吗

楼主(2023-12-24):
单片机的ADC接口测大电阻分压,需要考虑端口的内阻吗?需要用跟随器吗,还是可以直接连接测量?

网友A:
通常mcu的adc 输入阻抗是M ohm等级,应该是不需要跟随器,直接测试即可

网友B:
接一个也是可以的

网友C:
能加就更好了啊

网友D:
其实跟随器是保证数据稳定的,不会随时跳变的

网友E:
正常是加上比较好,不加也没啥关系

网友F:
可以的,加上吧,也不是很费劲

网友G:
其实不加也没啥,直接使用测量也是可以的

网友H:
看你的变化数据快不快喽,快就要加的

网友I:
直接测试没啥问题,这电阻都是可的了

网友J:
你的ADC多少位的啊?

网友K:
能接最好,不接也可以试试的

网友L:
我觉得加上吧,不然容易反应不过来,丢数据

网友M(2025-09-11):
在追求高精度或 M091 ADC 输入阻抗低于约 100 kΩ 时,建议加跟随器;若仅需基本功能且能软件补偿,也可直连但误差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