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用PIC的ADC测20K电位器分压需要跟随器吗

楼主(2023-12-24):
AD, ADC, dc, ic, pi
如题,测量大的分压电阻,需要先用跟随器跟随一下吗,还是可以直接用ADC接口测?

楼主:
就是测比例,不用知道具体电压。

楼主:
用于显示模拟设备的档位信息。

网友A:
基本上直接连上就可以,不用接跟随器

网友B:
这个阻值应该不用吧

网友B:
接个跟随器也行

网友C:
s家的得加,不加有时不稳定

网友D:
保险还是加一个吧

网友E:
加一个看看吧

网友F:
到底多大?太大有可能ADC采样不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