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DP和TCP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12-24):
TCP(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和UDP(User Datagram Protocol)是两种主要的传输层协议,它们在计算机网络中用于在不同设备之间传输数据。以下是它们之间的一些主要区别:

连接性:

TCP: 提供面向连接的服务。在数据传输之前,必须先建立连接,然后进行数据传输,最后再释放连接。
UDP: 提供无连接的服务。每个数据包都是独立的,不需要事先建立连接,也不保持连接状态。
可靠性:

TCP: 提供可靠的数据传输。它使用确认机制,确保数据包的完整性,丢失的数据会被重新传输,而且顺序会被正确地维护。
UDP: 不提供可靠性。数据包被发送,但不保证其到达目的地,也不保证它们的顺序。
速度:

TCP: 通常比UDP慢,因为它要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和顺序。
UDP: 通常更快,因为它不需要进行连接建立和确认机制,也没有拥塞控制。
开销:

TCP: 具有较大的开销,因为它需要维护连接状态和确保可靠性。
UDP: 具有较小的开销,因为它是无连接的,不需要维护连接状态和确认机制。
适用场景:

TCP: 适用于对数据完整性和顺序有较高要求的应用,如文件传输、网页浏览等。
UDP: 适用于对实时性要求较高,可以容忍一定数据丢失的应用,如音频和视频流、在线游戏等。
总体而言,选择TCP还是UDP取决于应用的需求。需要可靠性和有序传输的情况下选择TCP,而对于实时性要求较高、能够容忍一些数据丢失的情况下选择UDP。

网友A:
这个简单,一个是不需要握手,直接发数据,一个是需要握手,同意才发

网友B:
感觉UDP的速度会比TCP的速度要快

网友C:
一般应用方向不一样,UDP主要是为了传文件等,TCP主要是保证数据不丢

网友D:
TCP的三次握手确实会慢一些

网友E:
区别很多啊,TCP可以演化一些协议,比如HTTP之类的,UDP不能

网友F:
UDP可以很快的交互文件,但是数据丢了也没办法,只能重发

网友G:
TCP每次发完就要关闭,UDP不是,是可以随时发数据的那种

网友H:
TCP做网页或者做数据可靠性通讯比较多耶

网友I:
可以说都不错,都是属于网络通讯的一种,只不过区别就是应用场合不一样

网友J:
正常UDP来说,速度虽然快,但是容易丢包

网友K(2025-09-11):
TCP 是面向连接、可靠传输,有序重传;UDP 无连接、不可靠,速度快,适用于实时通信,如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