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做物联网通信中,TCP服务端如何和多个客户端同时连接并保持连接?

楼主(2023-12-24):
在TCP协议中,服务端可以通过多线程、多进程或异步编程的方式来实现同时与多个客户端建立并保持连接。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方法:

多线程:

为每个客户端连接创建一个新的线程。这样,每个连接都在独立的线程中处理,服务端能够同时处理多个连接。
在每个线程中,服务端可以与相应的客户端通信,接收和发送数据。
注意:在使用多线程时,需要考虑线程安全性和资源共享的问题。
多进程:

为每个客户端连接创建一个新的进程。这样,每个连接都在独立的进程中处理,服务端能够同时处理多个连接。
在每个进程中,服务端可以与相应的客户端通信,接收和发送数据。
注意:在使用多进程时,需要考虑进程间通信和资源共享的问题。
异步编程(例如使用异步I/O或事件驱动的模型):

使用异步编程模型,服务端可以通过非阻塞I/O操作来同时处理多个连接。
可以使用事件循环(event loop)或回调函数等机制,实现在单个线程中管理多个连接的操作。
常见的异步编程框架包括Twisted、Tornado和asyncio等。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Python示例,使用多线程来实现一个简单的TCP服务端同时处理多个客户端连接:
import socket
import threading

def handle_client(client_socket):
    while True:
        data = client_socket.recv(1024)
        if not data:
            break
        client_socket.send(data)

    client_socket.close()

def main():
    server = socket.socket(socket.AF_INET, socket.SOCK_STREAM)
    server.bind(('0.0.0.0', 8888))
    server.listen(5)

    print('[INFO] Server listening on port 8888...')

    while True:
        client, addr = server.accept()
        print(f'[INFO] Accepted connection from {addr[0]}:{addr[1]}')

        client_handler = threading.Thread(target=handle_client, args=(client,))
        client_handler.start()

if __name__ == "__main__":
    main()

网友A:
这个是长链接?从断开到连接上,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B:
除了多线程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除了多线程还有其他方法吗?

异步io也行

网友D:
多个线程还是好一些的。

网友E:
可以考虑一下多线程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