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为什么PWM模式输出不能执行喂狗操作,喂狗已初始化,Keil示波器显示一秒中断?

楼主(2023-12-25):
为什么PWM模式输出不能执行喂狗操作,喂狗已初始化,Keil示波器显示一秒中断?

网友A:
在PWM模式下,微控制器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产生脉冲,因此,它可能无法及时响应中断请求,尤其是喂狗(看门狗)定时器中断。喂狗定时器通常用于在程序出现死循环或其他异常行为时复位微控制器。如果微控制器不能及时响应喂狗定时器中断,那么定时器可能会溢出,导致微控制器复位。

网友B:
PWM模式一般情况也是可以喂狗的啊

网友C:
是不是你的PWM执行的比较频繁了?

网友D:
你可以在输出PWM里进行喂狗啊,怎么都是执行,喂狗就是清理一个变量而已

网友E:
我觉得应该能喂狗的,你直接在PWM里加个喂狗函数呗

网友F:
你的1秒中断是关于PWM的还是看门狗的?

网友G:
你说不能喂狗是因为看门狗复位了?

网友H:
我之前也用过PWM,也加过看门狗,都是能正常运行的啊

网友I:
是不是你在主函数里加个看门狗喂狗操作就完事儿了?

网友J:
我觉得是因为你喂狗的位置不合理吧,或者喂狗的时间你没掌握好?

网友K:
可以调整一下喂狗的时长,就是看门狗的装载调整大点,让看门狗时间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