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无法连接服务器

楼主(2023-12-25):
卸载cubeMX然后重装任然无法连接服务器,系统网络已经重置,防火墙也关闭了,难道只能重装系统?

网友A:
检查服务器是否已经启动并正常运行。

网友B:
检查本地网络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C:
检查防火墙设置。

网友D:
检查服务器IP地址和端口号是否正确。

网友A:
尝试重启STM32CubeMX软件或重启计算机。

网友E:
这个正常,跟本地的网络有点关系的

网友F:
你是不是加什么代理了,可以关闭试试

网友G:
一般情况你网络是不是弄科学上网了?

网友H:
看看你的网络环境,我觉得是你的网络的问题

网友I:
可以用手机开个热点试试,看是否能正常链接cubemx的服务器

网友J:
我用这个cubemx也没遇到这种问题啊

网友K:
你说的网络重置,怎么操作的?讲讲

网友L:
你的网络正常上网是可以的不?你的dns是多少?

网友M:
Ping一下外网试试吧,也许是你本地的网络本身就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