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安装x-cube-dpower后keil报错

楼主(2023-12-25):
安装之后,打开keil就会报这些错,这个x-cube-dpower是如何使用的呢?

网友A:
确保工程路径中没有中文,否则Keil可能无法识别。

网友B:
驱动问题

网友C:
如果编译汇编文件时出现大面积相同的错误,这可能与Keil的版本或编译器设置有关。

网友D:
符号未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