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ubeMX的扩展包x-cube-dpower怎么使用

楼主(2023-12-25):
x-cube-dpower是新出的一个数字电源扩展包,目前已更新到1.0.2。该如何使用??如果必需配合官方的开发板使用,该如何修改才能更适合用户自己的应用??

网友A:
建议参考x-cube-dpower扩展包的文档和示例代码

网友B:
你有啥需求啊,没啥需求还用啥这东西啊

网友C:
我觉得你要是有数字电源的需求,采用比较好

网友D:
这是不是就是关于如何配置PWM,如何采样的啊?

网友E:
我觉得数字电源一般用G4来做应该比较好吧

网友F:
建议还是自己看看官方的电路设计,然后再看看程序逻辑设计,自己都熟悉了,就可以拿捏了

网友G:
这种肯定是要先用官方的开发板来搞的啊

网友H:
修改成自己的应用?得自己先明确自己的需求啊

网友I:
现在数字电源的开源的产品有很多吧,直接找几款学学就好了

网友J:
正常使用呗,一般这扩展包都是有手册说明如何使用的

网友K:
确实要先用官方的开发板,你得先学习才能应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