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TM32F302C8T6 USB断开连接代码停止运行

楼主(2023-12-25):
USB接口拔出后部分中断和主程序不运行

网友A:
STM32F302C8T6的USB断开连接可能会导致程序停止运行,这通常是因为程序中存在对USB设备的依赖,当USB设备断开连接时,程序无法继续执行。

网友A:
要解决STM32F302C8T6 USB断开连接导致程序停止运行的问题,你需要仔细检查程序的代码和硬件配置,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确保程序能够正确处理USB设备断开连接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