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tm32h743 ICache与DCache的使用疑惑

楼主(2023-12-25):
stm32h743 是不是可以直接用ICache加快一些速度,而不用DCache,DCache配置ram麻烦?

网友A:
ICache与DCache谨慎使用,一定要对其有深刻理解,东西是好东西,但是如果使用不当会造成各种问题

网友B:
使用D-CAche当然也能提升性能。

当然,使用D-Cache时注意多主【CPU、DMA】访问时的一致性问题。

关于D-CACHE的使用,往往使用MPU进行配置。

网友C:
想提高STM32H743的速度,建议同时启用ICache和DCache。

网友C:
如果您需要处理大量数据或进行复杂的数据处理操作,更需要使用DCache来缓存数据。

网友D:
是的,STM32H743微控制器支持指令缓存(ICache)和数据缓存(DCache)。ICache可以帮助提高指令的访问速度,而不需要配置RAM。

网友E:
ICache指令缓存存储的是程序的指令,而不是数据,所以不需要额外的RAM配置。

网友F:
数据缓存(DCache)需要配置RAM,并且需要考虑缓存一致性等问题,因此配置起来可能会更加复杂。

网友G:
如果你只是希望加快程序的指令访问速度,而不需要缓存数据,那么可以只使用ICache而不配置DCache。

网友H:
ICache主要用于缓存处理器执行的指令,而DCache主要用于缓存处理器访问的数据。启用这两种缓存可以显著提高处理器对指令和数据的访问速度,特别是在访问速度较慢的外部存储器时。

网友I:
ICache(指令缓存)和DCache(数据缓存)是用于提高处理器访问指令和数据的速度的缓存技术。在STM32微控制器中,这两种缓存可以通过配置来启用或禁用。

网友J:
启用DCache时,需要考虑缓存和内存之间的一致性,以避免数据不一致的情况发生。这可能需要在代码中进行一些额外的处理,例如使用特定的指令来刷新缓存或使缓存失效。

网友K:
通常,较大的缓存和更高的关联性可以提供更好的性能,但也会增加复杂性和成本。因此一般来说ICache和DCache的大小和关联性可能会影响性能。

网友L:
ICache和DCache的使用应该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性能需求来决定。在一些对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中,可能需要权衡缓存带来的性能提升和缓存一致性带来的复杂性。

网友M:
开发时需要权衡性能提升和复杂性之间的关系。在使用这两种缓存时,建议参考ST官方的文档和例程,以了解如何正确地配置和使用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