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求教下source insight 的使用问题,关于#if #endif中的代码段变暗的

楼主(2023-12-25):
source insight 4.0在实际使用时,#if 0 #endif会使中间的代码段变暗,但假如我的#if 0是通过宏定义的,如图的IOT_PTINTF_TEST为0,代码段就不会变暗了,这个很困扰,导致阅读代码时会增加困难。请问大佬们,这个要怎么实现变暗

网友A:
在这前面写上 #undef IOT_PTINTF_TEST 或 #define IOT_PTINTF_TEST 0  这样就会变暗

网友B:
source insight好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