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你知道单片机内置的上拉电阻通常为多大吗

楼主(2023-12-25):
通用I/O重置之后的预设状态为何?

通用I/O重置后状态依不同系列IC将有不同的状态:
M051 BN与NUC100系列之通用I/O 预设状态为具有提升电阻(110K至330K奥姆)的准双端模式,Mini51与Nano100系列之通用I/O预设状态为输入模式。
而M051 DN/DE与NUC200系列将由CIOINI (Config0[10])寄存器决定. 若CIOINI设为1, 通用I/O经重置后为准双端模式;若清为0,通用I/O经重置后为输入模式。

网友A:
内部的不知道啊,一般都是几兆这种?

网友B:
谁考虑内部上拉多少啊,一般都是外部再加上拉的

网友C:
好像没有啥手册会介绍内部上拉的电阻阻值吧

网友D:
我建议啊,还是不用研究这种,还是直接考虑自己的电路设计就好了

网友E:
单片机内置的上拉电阻的大小通常是几十千欧姆到几百千欧姆之间

网友F:
一般来说,具体数值取决于不同的单片机型号和制造商,每家估计都不一样

网友G:
谁看这个干啥啊,不都是默认外部的了么

网友H:
其实,在使用单片机的GPIO引脚时,可以通过软件配置来启用或禁用内部上拉电阻,并设置上拉电阻的大小

网友I:
一般情况下,内部上拉电阻的数值越大,引脚上拉的强度越弱

网友J:
如果需要更精确的数值,建议查阅相关的单片机数据手册或参考制造商提供的技术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