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证加密] 什么是自加密驱动器?

楼主(2023-12-25):
自加密驱动器(SED)是一种基于硬件的 HDD/SSD 加密方法,可独立于外部加密处理器或操作系统自动加密和解密数据。SED 可为静态数据提供保护,减少主机 CPU 的加密工作量,并且几乎不会产生延时或影响 I/O 性能。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芯片级别的吧,而不是网络加密吧?

网友B:
自加密驱动器(Self-Encrypting Drive,SED)是一种具有硬件级别数据加密功能的存储设备

网友C:
一般这种驱动器集成了加密引擎和密钥管理功能,可以在驱动器级别对存储的数据进行加密和解密,而无需依赖外部软件或操作系统

网友D:
自加密驱动器通过使用硬件加密引擎,将数据在写入磁盘之前进行加密,并在从磁盘读取数据时进行解密

网友E:
加密和解密过程在驱动器内部进行,对于外部用户或系统来说是透明的,不需要额外的软件或配置

网友F:
自加密驱动器通常使用高强度的加密算法,如AES(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以保护存储在驱动器上的数据的机密性

网友G:
加密密钥由驱动器内部的密钥管理器生成和管理,确保密钥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网友H:
这种驱动器在数据存储和传输过程中提供了额外的安全性,可以有效防止数据泄露、数据丢失或未经授权的访问

网友I:
自加密驱动器是广泛应用于需要保护敏感数据的领域,如企业存储、云存储、移动设备等

网友J:
需要注意的是,自加密驱动器只能保护存储在驱动器上的数据,对于数据在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仍然需要使用其他加密协议或技术来保护

网友K:
这种加密驱动器也是用AE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