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车用电池监控 IC

楼主:
包含了诊断机制和安全功能的芯唐电池监控 IC(BM-IC),可以监控电池管理的失效以及各种电池异常。

高精度的电压测量有利于延长电池的使用。最高支持 20 串电芯,可以使用更少的器件监控多电芯串联的高压系统,实现模组的小型化。

方案特色
-         应用:EV、PHEV、HEV
-
通过完全冗余实现更可靠的信赖性和更好的安全性
IC 特点
-        KA84933UA 系列 (最大 20-ch)
-        电压精度:±1.5mV
-        完全冗余测量系统
-        支持菊花链通讯
-        AEC-Q100
-         ISO26262 (ASIL-D)

KA84933UA,电压测量误差不大于 ±1.5mV,最大 20 串电芯,电源电压最大 100V 的多通道电池监控 IC。采用冗余测量系统,可以应用于需要符合 ISO26262 ASIL-D 的设计。而且,可以通过菊花链级联,双方向菊花链通讯可以实现鲁棒性更好的通讯,适合于 100 到 200 串的车用电池管理系统。

网友A(2024-01-19):
车用电池和我们常用的电池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B:
这种监控芯片可以直接接入电压进行采集吗

网友C:
请问什么叫做20串电芯啊  是说电池串联吗

网友D:
电压测量误差一般都是哪些参数来决定的呢

网友E:
什么叫做菊花链通讯呀,支持多个从设备吗

网友F:
我们监控电池  可以监控它的电压 但是如何监控它的电量呢

网友G:
电量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H:
现在汽车用的电压好像都六七百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