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KungFu32内核和KungFu8内核的下载和调试方式是一样的么?

楼主(2023-12-25):
KungFu32内核和KungFu8内核的下载和调试方式是一样的么?

网友A:
32位和8位使用的编译器、编程器都不一样,调试方式差不多,编译器可以在官网免费下载使用。

网友B(2024-05-17):
内核下载估计是不一样的,一个可能是SWD,一个可能是IAP吧

网友C:
KungFu32内核和KungFu8内核是两种不同的内核架构,它们的下载和调试方式可能存在一些差异

网友D:
一般来说,下载和调试方式取决于具体的开发工具和调试器。如果您使用的是支持KungFu32和KungFu8的相同开发工具和调试器,那么下载和调试方式可能是相似的

网友E:
由于KungFu32和KungFu8是不同的内核架构,它们的指令集、寄存器和调试接口等可能存在一些差异

网友F:
我觉得在下载和调试时,您可能需要使用相应的工具链和调试器,以确保与目标内核兼容

网友G:
具体的下载和调试方式,建议参考相关的开发工具和调试器的文档、手册或技术资料

网友H:
我觉得官方会提供的,其实这些资料通常会提供针对不同内核架构的配置和使用方法,以帮助您进行正确的下载和调试操作7.

网友I:
总结来说,KungFu32内核和KungFu8内核的下载和调试方式可能存在一些差异,具体取决于您使用的开发工具和调试器。请参考相关的文档和资料,以获取准确的下载和调试指导

网友J:
不能一样啊,主要是内核不一样啊

网友K:
调试方式无非是log,串口跟踪等等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