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存储器加密访问是访问的内置还是外置存储器?

楼主(2023-12-25):
请问,存储器加密访问是访问的内置还是外置存储器?

网友A(2024-05-07):
个人认为存储器加密访问既可以访问内置也可以访问外置

网友B:
存储器加密访问通常指的是对内置存储器的操作

网友C:
存储器加密访问通常指的是对内置存储器的加密和访问控制,以确保其中的数据和代码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网友D:
能实现存储器的加密访问是单片机的一种机制还是需要使用特定的算法呢

网友E:
外置存储器(如外部EEPROM、SD卡等)也可以进行加密访问,但通常需要额外的外部加密设备或加密算法来实现

网友F:
在微控制器中,存储器加密通常是通过内部的硬件加密引擎或加密模块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