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是否可以将内部高速RC振荡器(HIRC)作为USB的时钟源使用?

楼主(2023-12-25):
Nano120/130系列可以使用外部低速晶振(LXT)修正HIRC的精确度到0.25%,符合USB标准规范。
其它系列则需要使用外部晶振作为USB时钟源。
所以建议用USB的单片机项目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A:
有的是支持的,而且一般USB支持48M的频率,只要主频能达到估计可以吧

网友B:
建议看看时钟树呗,这就可以看到了吧

网友C:
新唐的不知道,不过ST的应该是可以

网友D:
正常来说,内部晶振应该实现不了吧

网友E:
我觉得可以试试,你看看例程时钟分配呗

网友F:
话说,这个时钟树看不到的么?看看就好了

网友G:
HIRC是一种高精度的振荡器,通常用于提供USB接口所需的时钟信号

网友H:
要使用HIRC作为USB的时钟源,您需要将HIRC的输出连接到USB控制器的时钟输入引脚上,并相应地配置USB控制器以使用HIRC作为时钟源

网友I:
你还是看看demo吧,我觉得应该不太行

网友J:
是的,内部高速RC振荡器(HIRC)可以作为USB的时钟源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