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SIMD类指令支持音频处理

楼主(2023-12-25):
SIMD类指令可以实现语音输入,输出TTS么?

网友A(2024-11-05):
SIMD类指令本身并不直接用于实现语音输入(如语音识别)和文本到语音(TTS)的输出

网友B:
语音输入通常涉及语音识别技术,其核心是将语音信号转换为文本

网友C:
文本到语音(TTS)是将文本转换为语音信号的过程,通常包括文本分析:对输入的文本进行分析,如分词、语法分析、语义理解等

网友D:
根据文本分析的结果生成语音信号,通常使用合成技术(如拼接合成、参数合成等)。

网友E:
对生成的语音信号进行后处理,如音量调节、音调调整等

网友F:
虽然SIMD指令本身不直接用于语音输入和TTS,但它们可以在语音处理的某些阶段提供加速效果

网友G:
在特征提取阶段,可以使用SIMD指令加速MFCC等特征的计算

网友H:
在语音识别和TTS的模型训练和推理过程中,涉及大量的矩阵运算,SIMD指令可以加速这些运算

网友I:
在语音信号的预处理和后处理阶段,可以使用SIMD指令加速滤波、降噪等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