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ungFu8只能用Eclipse开发环境么?

楼主(2023-12-26):
KungFu8只能用Eclipse开发环境么?不能使用keil之类的开发环境啊?

网友A:
可以用keil或VScode进行项目管理和编辑,编译和调试还是要用芯旺原厂的编译器

网友B(2024-05-17):
KungFu8并不限定只能使用Eclipse开发环境,您可以根据个人偏好和项目需求选择适合的开发环境,包括Keil等其他开发环境

网友C:
虽然Eclipse是一个流行的集成开发环境(IDE),并且对KungFu8提供了良好的支持,但并不意味着其他开发环境就无法与KungFu8兼容。事实上,KungFu8的开发工具链通常会提供针对不同开发环境的支持,包括Keil等常见的开发环境

网友D:
其实,您可以根据个人或团队的开发习惯和项目需求,选择适合的开发环境进行KungFu8的开发。在选择开发环境时,建议考虑开发工具的功能、性能、支持情况以及团队的熟悉程度,以确保开发效率和项目质量。我觉得还是使用官方的开发环境比较好吧

网友E:
总之,KungFu8并不限定只能使用Eclipse开发环境,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开发环境进行开发

网友F:
没用过KungFu8,感觉用keil也是可以的

网友G:
我觉得可以看看官方提供的例程,一般例程里还是有相关开发软件信息的

网友H:
其实keil也就算是一个编辑器吧,GCC这种还是需要官方提供的

网友I:
你试试Eclipse吧,好像听说是不错

网友J:
你还是用官方原厂的推荐吧,这样搭建的话会好一些

网友K:
谁说只能用Eclipse开发环境的?

网友L:
chipon是自己的开发环境IDE

网友M:
肯定不是啊,而且chipon有自己的开发环境IDE啊

网友N:
不是吧,芯旺微不是有自己的开发环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