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使用PDMA 读取ADC 转换的结果?

楼主(2023-12-25):
AD, ADC, DM, DMA, dc
当A/D转换结束的时候,转换结果被存储在ADDR寄存器中,同时VALID位被置‘1’。如果ADCR.PTEN被置‘1’,A/D控制器将产生PDMA请求(P_nDRQ)来传输数据,PDMA通过响应P_nDRQ请求来读走A/D转换的数据,以此达到CPU无干预情况下的连续A/D转换。

PDMA(Peripheral Direct Memory Access)是一种用于直接数据传输的外设,通常用于提高系统性能和降低微控制器(MCU)或微处理器(MPU)的负载。在许多微控制器中,PDMA可用于处理外设之间的数据传输,例如从ADC(模数转换器)到内存。

以下是一般的步骤,你可以根据你使用的具体芯片和开发环境进行调整:

初始化ADC: 在开始使用PDMA之前,首先要配置和初始化ADC。确保ADC已经设置为进行转换,并且转换结果可以通过寄存器读取。

配置PDMA: 配置PDMA以从ADC读取数据并将其传输到目标内存位置。这通常涉及到设置源和目标地址,传输大小,触发条件等。具体配置方式可能因芯片型号和开发环境而异。

配置ADC触发: 配置ADC触发方式,使其与PDMA协同工作。触发方式可能包括定时触发、外部触发等,以确保在进行ADC转换时PDMA能够正确地将数据传输到内存。

启动PDMA传输: 一旦所有配置都完成,启动PDMA传输。这通常涉及到设置一个寄存器或调用一个函数,以便PDMA开始从ADC读取数据并传输到内存。

等待传输完成: 等待PDMA传输完成,以确保所有数据都已经成功传输到内存。你可能需要查询状态寄存器或使用回调函数等方式来检测传输是否完成。

读取数据: 一旦传输完成,你可以从内存中读取ADC转换的结果。

楼主:
具体的步骤和寄存器设置会因芯片型号和使用的开发环境而有所不同。因此,建议查阅相关的芯片手册、技术文档或开发环境的文档,以获取详细的信息和示例代码。通常,芯片厂商会提供相应的库函数或驱动程序,简化PDMA和ADC的配置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