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关于烧录、STLINK V3虚拟串口的问题

楼主(2023-12-25):
大家好,请教几个关于STM32G431的烧录,虚拟串口的问题
1. 如果想使用STLINK V3(非板载,单独的)的虚拟串口功能,是不是只要将MCU串口接到STLINK V3的13/14pin(T_VCP_RX/T_VCP_TX)就可以了?STLINK V3的烧录和虚拟串口是不是俩个完全独立的功能,比如单独使用串口,只接电源、地和串口线就可以用了呢?
2. 我绘制的JTAG口电路有没有错误啊?能同时实现SWD和虚拟串口功能嘛?
3. 另外NRST引脚是不需要进行控制的吧(仅使用SWD烧录)?是不是只用一个低通滤波进行上电复位就可以了呢?

楼主:
有大哥可以解答一下嘛

网友A:
看点定义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B:
使用STLINK V3的虚拟串口功能,通常只需要将MCU的串口连接到STLINK V3的13脚(T_VCP_RX)和14脚(T_VCP_TX)即可。

网友B:
关于您绘制的JTAG口电路,需要确保电路实现正确连接,以支持SWD和虚拟串口功能。

网友B:
对于NRST引脚,如果您只使用SWD烧录功能,通常不需要对其进行特殊控制。上电复位可以通过低通滤波器实现。但是,根据具体应用需求,您可能需要对NRST引脚进行配置或处理,例如在特定情况下手动复位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STLINK V3的虚拟串口功能,通常只需要将MCU的串口连接到STLINK V3的13脚(T_VCP_RX)和14脚(T_VCP_TX ...

好的好的,感谢解答

网友C(2024-05-12):
确认一下板卡无需设计完整的串口电路,只需要引出MCU的串口?

网友D:
这个,如果只用串口的话这么接应该可以

网友C:
• It provides a Virtual COM port interface allowing the host PC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target microcontroller  through one UART,确认

网友E(2024-07-28):
STLINK V3的虚拟串口功能(T_VCP)允许通过ST-LINK连接的虚拟串口端口与微控制器的串口进行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