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蓝牙在线升级

楼主(2023-12-25):
我通过蓝牙做在线升级,请问手机端有没有类似于SecureCRT的软件,通过一些协议传输Bin文件?

网友A(2024-02-06):
你的bin需要分包吧,不然也不行啊

网友B:
估计没有这种软件,需要自己写的吧

网友C:
你说的软件简单,好像用E4A就行

网友D:
我建议还是自己搞个,因为协议不一样,不一定能实现通信的

网友E:
我理解是不行,网上的任何一个在线升级工具估计你都用不了,因为都是专用的

网友F:
你的bin需要分包发送才行,除非你已经分好了bin发过来

网友G:
蓝牙升级确实不错啊,但是感觉速度不会很快

网友H:
你可以看看乐鑫的蓝牙OTA升级,参考一下试试吧

网友I:
官方没有关于OTA升级的demo么?估计应该有适配的软件吧

网友J:
网上有一些蓝牙串口助手,你可以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