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i2c Bootloader 操作问题

楼主(2023-12-25):
    目前只能通过i2c Bootloader给被升级设备烧录hex文件,选个GD32E232开发板作为串口转i2c设备,连接被升级设备(mcu为GD32E501且是裸片),其他都是按正确操作来的(boot0拉高pf0悬空),在通过All in One Programmer连接i2c时连接不上,提示设备not found,逻辑分析仪看了看,发送了从地址(0x70)后nack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E501的硬件连接确认没问题吗,检查一下,设备没找到可能是硬件连接有问题

网友B:
您使用的I2C地址是否正确的

网友C:
检查I2C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D:
如果设备没有正确配置或处于不可接收数据的状态,则会导致连接失败。

网友E:
波特率是否匹配

网友F:
可以尝试重新启动设备或检查设备的电源和状态。